[問題求助] SONY 40EX720 缺料問題

楼主(2015-03-04):
今天幫回場姐姐組好電腦..送到沙鹿
給他爸爸..順便往隔壁他弟弟回收場挖寶
22吋約5台電視約台 LCD我只收40以上
剛好看到這台無腳 被拆過面板無破 免錢帶回家

SONY 40EX720

這台視09面板..NX720是01面板

邏輯板號一樣

拆看看傻眼了..缺電源板到主板電源線
NX720應該一樣...
還缺按鍵及遙控版及連接線
看起來又好向CX520可代用

有人有線組及遙控版嗎  ..借測或購買都行

网友A:
啤酒哥只缺這四樣嗎?
1.電源線(電源板到主板),幾PIN TO 幾PIN,要找找~
2.按鍵板,我有三款新品,不知你是哪一種~
3.遙控板,請提供式樣圖片~
4.連接線(遙控板至XX板), 請提供式樣圖片~
三太爺去年有殺到不明SONY~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highlight=SONY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啤酒哥只缺這四樣嗎?
1.電源線(電源板到主板),幾PIN TO 幾PIN,要找找~
2.按鍵板,我有三款新品,不知你 ...

1電源線 與NX720...一樣有
2按件板有無連接線
3.遙控板連主機板好像cx520..
明天兜兜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1電源線 與NX720...一樣有
2按件板有無連接線
3.遙控板連主機板好像cx520..

我有19樓,地上的電線~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E9%9B%BB%E8%A6%9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19樓,地上的電線~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8942&highlight=%E9%9B%BB% ...

那是nx系列線組...
ex系列主板接遙控版及按鍵線組
接頭看起來與cx系列雷同

接頭類似cx系列..明天先搞搞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19樓,地上的電線~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8942&highlight=%E9%9B%BB% ...

報告三太子..19樓線材須核對
今天拆下 40NX720電源到主板連接線 主板接頭不對
只好雙機合併.先測是40EX720面板
開啟電源不開機亮綠燈及黃燈..背光不亮
換上40NX720 邏輯板
剛開機畫面正常

約5分鐘..
故障畫面

你也知40NX720這片邏輯版主晶片過熱
先找一片好的測試無誤..再來修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報告三太子..19樓線材須核對
今天拆下 40NX720電源到主板連接線 主板接頭不對
只好雙機合併.先測是40EX72 ...

老板! 恭喜捏~ 這台KDL-40EX720卡軟說

三太爺沒讀書,SONY殺肉料已經無法比對出電視的型號,目前不確定你還缺什麼?

請啤酒哥詳列還缺什麼及規格? 求求您寫清楚,請不要折磨三太子
例如: 電源線(電源板至主板)我有兩種:
電源線A: A1(雙排共 28P,與B1相同)、A2(與B2相同)、A3(單排 10P 側夾片)
電源線B: B1(雙排共 28P,與A1相同)、B2(與A2相同)、B3(單排 10P 母針座)

您需要的遙控板是指 IR板嗎? 其接頭是幾排?幾P的?

借露拍的圖:請您標示出還缺哪些及寫出規格(畫圖再拍照三太子也看得懂  )
出處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4357183309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板! 恭喜捏~ 這台KDL-40EX720卡軟說

三太爺沒讀書,SONY殺肉料已經無法比對出電視的型 ...

缺紅圈線路 和右下電路板及線材

主板到電源板明天確認
東西來沒又下電路板無法確認是哪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缺紅圈線路 和右下電路板及線材

您說:右下電路板及線材~~~
啃,那是一整串相連,如下圖六串是六台電視殺下來的

請問您這台40EX720 的TCON與40NX720相同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說:右下電路板及線材~~~
啃,那是一整串相連,如下圖六串是六台電視殺下來的{ ...

一模一樣編號一樣
EX不開機換上NX邏輯開機

你知道的NX那片主晶片不接面板溫度還是高..
可見邏輯主IC 造成面板故障
以叫新品邏輯來測試..過幾天到貨再來抓問題

面板NX 01 EX 09 邏輯同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說:右下電路板及線材~~~
啃,那是一整串相連,如下圖六串是六台電視殺下來的{ ...

明天再重燒邏輯程序試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模一樣編號一樣
EX不開機,換上NX邏輯開機

EX不開機,換上NX邏輯開機..........如果屏線氧化或沒插定位也可能"不能開機",請再試一次
SONY機我好像有一片新品TCON,時間太久記不清楚,明天翻看看~

你缺右下那塊小板,請由電視前方觀察,是何種視窗口? 我猜是獨立IR板或四顆LED指示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EX不開機,換上NX邏輯開機..........如果屏線氧化或沒插定位也可能"不能開機",請再試一次
SONY機我好像 ...

明天確認

网友B:
BEER 大
我有一台40EX520
也是因為面板問題閒置中
不知線組是否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BEER 大
我有一台40EX520
也是因為面板問題閒置中

謝謝你支持..我再查圖看看有無一樣..
為何說南部有溫情..
荒神大要免費提供一台
以我個性不收受..花錢買..
溫情就是這麼多n_100|

免費給荒神大一台太克460..學習用

网友B:
沒關係
我也在台中
如果線組相同就借給你測試
可以的話順便幫小弟看一下是否可以修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關係
我也在台中
如果線組相同就借給你測試

可以的留訊息聯絡n_11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關係
我也在台中
如果線組相同就借給你測試

中南部就是溫情多..好溫暖n_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