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存設備] WD綠標 2TB SATAII 3.5吋 硬碟(黑屏進不了BIOS)

楼主(2015-03-04):
請問這樣可以修好嗎?因為一開機就沒辦法看到BIOS偵測的畫面
應該就是所謂的 硬碟是無法開機 請問大大如何檢修呢?謝謝~

网友A:
你的用詞要精確點~~

是指電腦接上這顆硬碟就無法開機進行POST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用詞要精確點~~

是指電腦接上這顆硬碟就無法開機進行POST程序?

就是裝上後沒有聽到主機板  嗶  的聲音,當然也進不了BIOS
換上其它硬碟可以進BIOS
所以想知道可否自行檢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裝上後沒有聽到主機板  嗶  的聲音,當然也進不了BIOS
換上其它硬碟可以進BIOS
所以想知道可否自行檢 ...

這就代表硬碟控制器(也就是上頭那片PCB可能有嚴重故障~如短路)

導致系統偵測不到它...

你電腦POWER風扇有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就代表硬碟控制器(也就是上頭那片PCB可能有嚴重故障~如短路)

導致系統偵測不到它...

POWER正常過電  風扇也都有轉
只有單獨裝上這顆2TB才會這樣

主硬碟(系統碟)是正常可開機進到WIN7

但要是一裝上這顆2TB就又不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POWER正常過電  風扇也都有轉
只有單獨裝上這顆2TB才會這樣

所以PCB有東西故障了....影響系統無法開機

看能不能找同板號的PCB換上來救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