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i7824DA這顆DATA

楼主(2015-03-05):
因找不到DATA.

請問這顆是4-OP運算放大嗎?

网友A:
p 大 …  是四路 op 放大器

EC5564TF

EC5564TF

网友:
零件若在線路板上,可比對其電源腳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p 大 …  是四路 op 放大器

蘇飛大.這張圖是AS04

http://monitor.net.ru/forum/as04-f-ec5564tf-info-496231.html

网友A:
g 大 … 回您的話 …

    … 小弟代用過 !

楼主:
引用 网友A:
g 大 … 回您的話 …

    … 小弟代用過 !

因為不確定一直不敢代下去.這代用錯可會燒面板的.

既然蘇飛大已身先士卒.那小弟就追隨蘇飛大的腳步前進了.

网友B:
i7824 =iml7824

http://www.iml-inc.com/zh-hant/
很少有DATASHEET
比對看看
P101S1N1F-V0HP_rev01 - GLYN.pdf (561.58 KB, 下載次數: 68)

楼主:
引用 网友B:
i7824 =iml7824

http://www.iml-inc.com/zh-hant/

連d大都找不到.這夠稀有了.

請問d大是要比對那裡?

网友:
引用 楼主:
連d大都找不到.這夠稀有了.

請問d大是要比對那裡?

應該是比對電路圖中的 U1, 也是4組OP~~~

楼主:
i7824 =iml7824

网友:
引用 楼主:
連d大都找不到.這夠稀有了.

請問d大是要比對那裡?

記得37吋無邏輯面板有的拆

网友:
想當年~
放送AS34-G、EC5534、EC48324、EL5420、AD8567殺肉IC
到了30樓第二次取IC,好像相同位置有見到這顆 i7824
目前要重新找到殺肉ic,確認是否為 i7824
如果真的屬實,這幾顆IC都是裝用在"相同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不確定一直不敢代下去.這代用錯可會燒面板的.

既然蘇飛大已身先士卒.那小弟就追隨蘇飛大的腳步前進 ...

g 大 … 這顆在面板 t420hw 系列上的上側板就有了 …

      要不… 我寄幾個給您 !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不確定一直不敢代下去.這代用錯可會燒面板的.

既然蘇飛大已身先士卒.那小弟就追隨蘇飛大的腳步前進 ...

回大大您的話 … 只要確認正負極位置…安心使用 !

网友C:
確定! 這些攏港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確定! 這些攏港款~

還有i7724.AS04.EC48324-FV.EL5420CR.AS34........

都是4-OP運算放大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還有i7724.AS04.EC48324-FV.EL5420CR.AS34........

都是4-OP運算放大器

崑哥,您說慢一點~
小弟去拿筆記本來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