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S32-5500 請問這樣是面板漏液嗎

楼主(2015-03-05):
2個大黑圈

网友:
面板壞了

网友:
木訥.鯊肉

楼主:
我也是這麼想,還沒看到電視,朋友傳賴給我
我跟他說不用搬來了。
只不過我還沒遇過這種情況所以才來問一下

网友A:
很常看到一個完整的圓,想不出是怎麼造成的。   壞的面板也曾大力的敲,還真不容易破,客人怎麼一敲就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常看到一個完整的圓,想不出是怎麼造成的。   壞的面板也曾大力的敲,還真不容易破,客人怎麼一敲就破? ...

不市面板破..木訥

网友:
這種現象常遇到~個人判斷是長時間固定擠壓造成的~可能是電視閒置沒使用~面板上方堆疊重物長時間壓著..

网友B:
Mura:

木質素磺酸鈉(木鈉)是麥草制漿造紙過程提取物,經過濃縮改性反應並噴霧乾燥而成。產品為淺黃色(棕色)自由流動性粉末,易溶于水,化學性質穩定,長期密封儲存不分解。
本產品系改性木質素磺酸鈉,系粉狀低引氣性緩凝減水劑,屬於陰離子表面活性物質,對水泥有吸附及分散作用,能改善混凝土各種物理性能。可複配成早強劑、緩凝劑、防凍劑、泵送劑等,與萘系高效減水劑複配後製成的液體外加劑基本沒有沉澱產生。

木質素磺酸鈉:是一種化學粉末,他是coating在panel裡面,製程時如壓力不均或機器問題就會造成一出產時就有各種不同的狀況mura產生

而LZ的圖示很明顯的就是"人損",不當的外力重壓面板成丸狀Mura

1.很常遇見菜鳥工程師或一般民眾,送修或搬運螢幕時,僅使用二指神功夾住panel搬運
這時就會有(較淺黑半透明的)丸狀Mura出現,神力的就會如LZ圖示為完全黑的)丸狀Mura

2.市售標榜輕薄的筆電,最常遇到保固期內拿來客訴,panel有(較淺黑半透明的)丸狀Mura出現
   通常多是裝NB的袋子內裝依狗票東西去重壓到所致,皆屬人損不處理

   僅有早期少數為NB設計不良,如:NB面板跟Keyboard蓋起來時,會嚴重touch到,長期時間下來造成mura

END

网友C:
之前自用的也有1台這樣天狗食月..在左上角慢慢變大..約1個月後又慢慢縮小消失...看丟鬼~~整個無言

网友:
面板壞了+1

网友:
引用 网友B:
Mura:

木質素磺酸鈉(木鈉)是麥草制漿造紙過程提取物,經過濃縮改性反應並噴霧乾燥而成。產品為淺黃色(棕色) ...

有點千強..電視放在架上看很久出現
試手壓到牆造成..\
胡說八道

只能說面板偷料..造成你所說原因

自己看看墓納在幾處發現...就知問題

不要亂造神

面板製造工廠..可以讓你手指頂壓面板或頂面板
愛說笑
如是二修面板廠才會有如此狀況
蘇老大..你的加熱壓機哪時開張阿..等一年開的沒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之前自用的也有1台這樣天狗食月..在左上角慢慢變大..約1個月後又慢慢縮小消失...看丟鬼~~整個無言

各位大大,真想知道『有可能修復嗎?』。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各位大大,真想知道『有可能修復嗎?』。

其實可修護.知道人員不多...
屬於秘密文件n_076|

网友:
要用電熨斗來燙嗎?

网友:
興大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所
黃台菁先生的博士論文

新型液晶顯示器面板修補技術之開發

是用『使用熱熔以及機械力破壞的方法(雷射+敲打)』修復。

我想用超音波+熱熔應該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