瞬變抑制二極體TVS故障替代品詢問

楼主(2015-03-05):
請問如圖,有一顆長的像二極體的元件編號B1,應是TVS,用三用電錶量雙向短路0.3歐姆,兩端分別連接到STRW6252第一腳上與旁邊變壓器初級側接腳上,請問這顆上面完全無標示型號,要如何選用替代品?

補充內容 (2015-3-6 09:12 AM):
廠牌:SUNGHO
型號:SANDPIPER-H
這片是印表機的電源板

网友:
請加註廠牌型號,並手繪相對應部分電路,以利於分析.

网友A:
那邊感覺像是RCD 吸收電路

不像是電阻

那兩個端點   是不是一隻接藍色Y電容  一隻接 二極體

网友:
會不會只是 BEAD   標B1
懷疑元件沒壞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邊感覺像是RCD 吸收電路

不像是電阻

大大像您講的沒錯!!
小弟不才,電路圖不會畫,頭痛了
可否附上照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像您講的沒錯!!
小弟不才,電路圖不會畫,頭痛了
可否附上照片

樓上大大說的沒錯,
B1 是用來抑制 EMI 的 BEAD.
整組是 RCD 吸收電路,用來抑制突波!

可以參考 IC 的 Application No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