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 ACER VM6630G 主機板電源 12PIN(特殊規格)

楼主(2015-03-06):
*ACER VM6630G 主機板電源 12PIN(特殊規格)
公司買了便宜的品牌電腦 ~~ 結果後續萬一
POWER壞了 就準備自己塗牛屎了........

*有大大知道 這種POWER 哪邊有再賣嗎? 12PIN的(裡面11腳)?
FSP300-40AABA    好像沒辦法換更大瓦數的?

FSP300-40AABA

FSP300-40AABA

12PIN電源接頭

12PIN電源接頭

网友:
不會挫啦~ 先把現在的Pin define量出來!!

如果哪天要換Power,
就把壞的Power接頭線剪下來, 做個轉接腳座到一般的Power就行了!!
廠商有政策, 維修有對策的!!

网友:
解:  轉接頭  24P 轉 14P

网友:
搞特殊會比較好賺嗎?

486時代我最討厭修他們家的機器,連滑鼠與鍵盤都必須讓對方帶來,因為他自訂義腳位導致
其它標準PS/2介面的都不能用,每次都被客人稀落"你懂不懂ㄚ~~"。等我試給對方後滿臉笑
容的說"麻煩你跑一趟回去拿吧"~~

网友:
很久很久以前的很久很久以前,我的第一台電腦就是買ACER的286。。。。。。

它們的板子孔位也是跟別人不同,導致後來要換公板他們的機殼也不能用。

後來就沒再買他們的東西了。。。。。。

网友:
網路上查到國外有賣24轉接12的線…
這個特規power是去年才改的…
客戶的需求下我們公司也賣了幾台…
交機不到二個月就故障了一台因為power只能送原廠維修沒辦法自已測試…

网友:
這台品質真的很不好,我們配合的學校裡約不下100台,power壞的壞,bios不良的也有,故障比蠻高的...

网友:
偏偏我公司的HP商業機也是這種的特規POWER,當時想把家裡舊的顯卡拿去公司用,結果打開機殼後傻眼... 竟然找不到雙四pin插頭,想把舊POWER拿去替換也不行

楼主:
我覺得做這種特殊規格的 蠻.....腦的 難怪ACER股價剩下那一丁點
搞特殊規格 過保固和保固內 都只能找ACER 話說大大 24轉14IIN
接頭去哪買 要不是卡OS隨機版的比較便宜! 我寧可多花1千買MD570

沒辦法統一採購就買這種時間到就會壞得機種!!! 居然還有一台剛買來POWER
就時好時壞 ~又送修了2星期才來 根本是傻眼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覺得做這種特殊規格的 蠻.....腦的 難怪ACER股價剩下那一丁點
搞特殊規格 過保固和保固內 都只能找ACER  ...

網路搜尋到的相似機種POWER腳位圖, 很不一樣的是把5V全拿掉, 只留了5VSB:

网友(2015-04-12):
除了psu、m/b用特殊接頭很麻煩外
你想擴充硬碟、光碟機可能也沒辦法
他必須透過主機板供電(12pin接頭下的兩個小插頭就是)

如果有人賣24pin轉這種12pin的接頭
我也想跟兩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