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施密特觸發器2

楼主(2015-03-06):
既上次發問之後 有去找了相同版本相同元件做模擬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結果卻是不同的

所以想再次發問

由於上次發的帖 已超過30天 無法再回覆

所以只好再開一帖 請教各位大大

這是上次發問的連結http://bbs.pigoo.com/thread-55061-1-1.html

我是根據七樓的ciko.ciko大大所做的模擬 照做一次

但是模擬出來的圖 相差蠻大的 想請問一下C大 我有哪裡做錯嗎?

不然一樣的元件 一樣的設定 怎麼模擬圖差這麼多..

网友A:
我先研究看看再回覆.
我剛剛重新模擬的結果,還是與我原先的圖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先研究看看再回覆.
我剛剛重新模擬的結果,還是與我原先的圖相同.

等待C大解答

感謝大大幫忙

网友B:
引用 楼主:
等待C大解答

感謝大大幫忙

你把你的程式上傳,ciko大再測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你的程式上傳,ciko大再測看看.

因為我不知道C大的版本是多少的

因為我的是13版的 如果C大不是13版的 開不起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我不知道C大的版本是多少的

因為我的是13版的 如果C大不是13版的 開不起來 ...

那你還是上傳,其他的讓ciko版主去試試看了.

楼主:
附上程式檔案 麻煩C大了

882.88 KB, 下載次數: 12

网友A:
Sorry,我並無13版本可開啟.你模擬的結果並無震盪現象(13版),而我的版本有震盪現象(峰對峰值<1V).而此兩者結果並不影響此比較器的最終"High"與"Low"準位的判別.個人感覺在比較器的回授端並上電容,應無法衰減震盪現象,乃因此為比較器電路,而並非放大器電路.而我硬體實作結果,也並無震盪現象.

网友:
使用模擬軟體只要能掌握"差不多"的結果就很受用了,我常使用 TINA-TI 跑電路,當電路大到某程度時偶爾跳出"非常規電路"錯誤訊息,並建議我選擇其它不同的參數設定值,再跑一次又恢復跟自己想像的結果符合的波形!玩電路有模擬軟體陪伴真是有趣不無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rry,我並無13版本可開啟.你模擬的結果並無震盪現象(13版),而我的版本有震盪現象(峰對峰值 ...

1.C大 不過我使用這樣的數值做設定(輸入訊號100K HZ 5V交流電)

是可以產生出些許振盪 加入電容 也能消除振盪

雖然振盪沒有像你之前那樣明顯 但也是有出現些微振盪

加入電容之後 也能是消除振盪 所以 這樣對嗎?

2.不過上次使用實際麵包板也做不出振盪效果

C大這次也說使用硬體做不出振盪效果

所以這兩個結果的確無法呼應 這樣真的只能相信硬體實作的結果嗎?

會不會有可能其實是軟體模擬的結果是對的 而硬體才是錯誤的?

3.我知道兩者的結果並不影響最後輸出HIGH跟LOW的準位

但是因為我當初遇到問題 就是在"回授電阻兩端接上電容"這部分

所以才來找尋答案 因為網路上也沒什麼這部分資料 才來請教這邊各位大大

如果光是回授電阻的結果 我是已經很清楚明白了

只不過並上電容這部分 真的不了解 在加上現在軟體模擬跟硬體兜不上

所以蠻困擾的! 這樣似乎也無法得到一個正確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