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馬桶底座會滲水.....

楼主(2015-03-06):
因近日發現一樓的廁所天花板有滴水...
發現天花板滴水處是正對著二樓的馬桶...
至二樓的馬桶查看...有看到馬桶底座有滲水..
於是將馬桶敲開...
發現了問題...

1.
馬桶跟糞管(糞管太短,標準高出地面一公分),
不知是否是被我敲壞的?
請教一下,
補救的手法及施工材料為何??

馬桶圖1

馬桶圖1

2.
糞管處有另外一pvc管...
不知用途為何???
而在這pvc管處,
發現了一個洞..

馬桶圖2

馬桶圖2

是否應該要做防漏才對...
請教一下,
要用什麼樣的方法或材料做防漏呢?

3.
我認為上述1,2 點是造成1樓廁所天花板滴水的原因..
這樣判斷正確嗎??

4.
在安裝回馬桶...
有何要注意的事項...
或是一些眉角呢??

网友A:
有些水電工施工較丁金,會拿唬爛那切割留一公分的高度,但大部分是拿片吉直接敲掉施工較快,就造成管口嵾吃不齊狀況~
那條4分管可能是哪邊的排水管偷懶接排到這的吧?但沒看過這種施工法... 主要漏水可能就是這邊的因素吧

克難補救的話, 用水泥砂+海菜粉補漏洞,待乾燥再黏回馬桶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水電工施工較丁金,會拿唬爛那切割留一公分的高度,但大部分是拿片吉直接敲掉施工較快,就造成管口嵾吃 ...

那個小pvc管,我去查看了一下,
應該不是排水管,好像是馬桶的呼吸管,

水泥沙加海菜粉的作用是防水嗎?
用上述配方補破洞後,直接將馬桶用水泥沙黏回去,
那個糞管高度幾乎與地面平行,不用處理嗎?
若要處理的話,要如何施工呢?

网友B:
添加海菜粉是讓水泥漿乾慢一點有施工時間和多一些黏性,糞管可以先磨平或打平,
用一段同徑塑膠管烤軟塗膠黏上,等乾了再鋸所需高度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添加海菜粉是讓水泥漿乾慢一點有施工時間和多一些黏性,糞管可以先磨平或打平,
用一段同徑塑膠管烤軟塗膠 ...

用同一管徑pvc管考軟後塗膠做接合,
1.是要將烤軟後的pvc管做擴管動作在接合嗎?
2.還是將考軟後的pvc管,直接擠進去原本的糞管內,
    這樣擠進去的pvc管,會不會變皺皺的,無法與原糞管做良好的接合?

那個呼吸管,還要保留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同一管徑pvc管考軟後塗膠做接合,
1.是要將烤軟後的pvc管做擴管動作在接合嗎?
2.還是將考軟後的pvc管 ...

要接成 順水 接頭
所以要用先將pvc管烤到適當的軟度,(前端烤較軟)利用pvc管本身的張力、火候剛好就不會變皺皺的。
又因是4英吋–端開口大管 ,也可在烤軟未成型之前串接後用手套按壓塑型就不會變皺皺的。

或是先 縮管再用膠接上。
可以先找兩段pvc管在外先行作成(縮管元件)再塗膠做接合。等到最後乾了才裁切成安裝需要高度。

如何縮管

那個透氣管, 可能是被頂樓加蓋,未再留透氣管, 所以才衍生出來的呼吸管。

网友:
買同一管徑pvc管-----只用10公分買一支管-----買一個 3 1/2 - 4 吋的排水大小頭
買到那個大小頭你就知道怎做了

网友:
馬桶放回原處時要預防與糞管交接處漏水最好用的就是"油泥"(業界俗稱甜甜圈,可在下面連結的中間找到照片),這東西像黏土,表面有黏性,永遠不會乾,也不會硬化.可以想作不會乾的"矽利康".
http://cloudlife.pixnet.net/blog ... 4%E9%BE%8D%E9%A0%AD
這東西以前都是跟著新馬桶來的,但是台灣師傅都不用而丟棄,現在有些牌子的馬桶已經不附送了.
另外,上述連結採用的是"乾式施工法",這樣維修比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