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23吋LED螢幕反白有線條

楼主(2015-03-06):
請問剛開冷機OK 過一下子就白屏如圖示..這是面板掛嗎?

网友:
YES  THE  PANNEL IS  WRONG

网友:
遇過燈線破皮短路到框架造成剛開機OK.沒幾秒整個反白..

楼主:
本來想放棄了 結果誤打誤撞把主板IC烘烤一下就烤好了~~測試OK正常了 不知可以撐多久~~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