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有沒有人在用XnView這個軟體,我有問題要請教

楼主(2015-03-07):
我剛開始在用這個軟體,但我發現我想要把照片設800x600(這樣以後要在痞網貼圖會比較方便),我一直找裏面好像沒辨法?請問有用過的大大告知如何設定?謝謝

网友A:
你想變更圖片的解析度?

网友B:
選擇工具/批次轉換

一般頁籤內加入好要縮圖的圖片, 並選好輸出到哪一個資料夾

然後切換到轉換頁籤, 選擇左邊的調整大小, 按加入>
再來設定參數內的寬度高度, 最後按下開始就會開始調整所選的圖片大小並儲存到剛剛設定的資料夾內

如果覺得每次都要這樣設定很麻煩的話, 可以用下面的指令碼功能把剛剛的設定存下來, 下次就直接選擇儲存的指令碼就可以自動匯入設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變更圖片的解析度?

是的,因為痞酷要800x600才可以貼圖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選擇工具/批次轉換

謝謝ethan大大的回答,解了我的疑惑

网友:
如果轉出來檔案還是太大

JPG -JPEG/JFIF 右邊有個選項按鈕,裡面應該能夠調整JPG圖像畫質
往下調可以縮減檔案大小

网友:
如果檔案還是太大,用可以直接指定檔案大小的軟體轉是最方便的
自賣自誇 =3=~

http://bbs.pigoo.com/thread-54836-1-1.html

网友:
噢貼圖用ㄚ~~老大介紹的軟體就很好用了說~~

用這軟體有點厚工..

网友:
大胖有介紹過囉:
綠色軟件(免安裝又免費),功能不錯的看圖軟體XnView!
http://bbs.pigoo.com/thread-38673-1-1.html

网友:
都不錯用ㄟ,個人偏好FastStone Image View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