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R410A 冷媒灌充問題

楼主(2015-03-07):
請問各位先進前輩,小弟只灌充過R-22 和 R134A 兩種冷媒,家裡一台變頻式冷氣機,
因動到銅管導致冷媒偷跑,想要補充或重灌,發現冷媒桶有標示翻轉桶身液體灌充,請
問R410A該用蒸氣灌充還是液體灌充?
(有購買一組R410A用的壓力表組)

网友:
R410A為混合冷媒,需液態充填,桶身翻身向下

网友:
系統要重做;冷媒放光;重抽真空;以液態定量充填

楼主:
嗚~~來不及了,等了整個下午,沒達人出現,我把銅管切了一段,重作喇叭口,
抽真空,然後用氣體灌充(沒把桶子翻身),用夾表等到額定電流(8.2A)快到,約
7.8A就關掉冷媒,過了一下冷度到了電流下降,內機風口有12度,就算了。

网友:
應該沒事吧!?
去年中旬 我工作地點的環境試驗模擬廂室 的壓縮機陣亡
台灣來的廠商 重新更換壓縮機灌冷媒R410 ,  也是沒把桶子翻身,
-40度~125度C 操到至今  頭好壯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嗚~~來不及了,等了整個下午,沒達人出現,我把銅管切了一段,重作喇叭口,
抽真空,然後用氣體灌充(沒把桶 ...

R410A須液態充填,因為R410是兩種冷媒混合體,
在液態時的比例才正確,(簡單的說)

跟傳統不一樣的地方是它要液態充填,
既要液態充填,就意味充填時 壓縮機不可運轉

所以R410A冷氣系統發生冷媒洩漏,就必須排放冷媒,
重新充填(因為比例不對了)

比例不對,那對應標準冷度就偏離原有的,
造成過冷 滴水 噴水 或 不夠冷,

因感知器數據給基板,壓縮機,跟冷度,控制數據都不對
那就不是正常運作了

如果沒定量充填的秤,也可以用管路真空,補冷媒的方式,
補到額定的電流值即可

楼主:
這幾天天氣又轉涼,冷氣機沒表現機會,再等天氣熱了再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R410A須液態充填,因為R410是兩種冷媒混合體,
在液態時的比例才正確,(簡單的說)

感謝creekse 大大果然是達人。
今天天氣有夠熱的,我把冷氣打開好好測試一下,前幾天雖然也有吹,但天氣沒那麼熱,
只是吹了會涼涼,今天很熱,就來個大測試,果然出現問題了。
首先感覺出風口溫度怪怪,拿測溫槍一測,乖乖嚨的咚,兩邊溫度差了5度左右,差5度
會有感覺的,就是在這邊吹了涼涼,走另一邊就溫溫的,幹脆就將溫度高高低低調整測試
電流變化,結果就如creekse 大大說的設定感知器錯亂一樣,只好破釜沉舟,搬出所有工具
,開始動作。
很心將冷煤放掉,再抽成系統真空,R-410A的冷媒果然不一樣,連放帶抽搞了一個多小時
都還沒乾淨,抽完後找一個磅秤,機器上標示需要1.45KG的冷媒,冷媒桶放磅秤上先作好
記號,哈!一打開閥門冷媒自己跑金去了,沒開機,等冷媒重量到了,就通通關掉,再過
一陣子開機測試,好了,風口兩邊溫度差不多了,感覺也較涼快。

网友(2015-04-08):
引用 楼主:
感謝creekse 大大果然是達人。
今天天氣有夠熱的,我把冷氣打開好好測試一下,前幾天雖然也有吹,但天氣 ...

認份一點!!!放掉後乖乖做液態定量充填~

楼主:
前天運轉中看到它全速運轉,拿測溫槍一打,哇咧.....風口兩邊都是9度,然後就看它又降轉。

网友:
每一家的冷媒不一樣,有的要倒放才能填充,有的正放就可以了,冷媒桶上應該有標示。

网友:
標準的方式 需要電子秤  跟冷媒倒放  公司上課都講液態填充  還是乖乖的做比較好

网友:
R410的确需要液态填装,还必须抽真空,这些是重点!
我们这边的空调维修员大多不是很不认真,自己一台新空调出现问题时也吃过亏,后来由一位比较认真的过来重新抽真空灌装恢复。

楼主:
我就是狠心將冷媒洩放,再抽成真空,光這段過程搞了一個多小時,
R-410不像R-22那麼容易抽乾淨,再以液態灌充,現在省電又涼爽。

网友(2015-05-10):
關於額定的電流值

因為原廠在測試機器所使用的環境和數據與我們現場不同
額定的電流值是這台機器所能承受最大的負載電流
所以額定的電流值的意思是不要超過它
並不是要補到額定的電流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