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FSP196-3M01 查修狀況

楼主(2015-03-07):
原圖是FSP368-4M01,紅線是FSP196-3M01不同處
很納悶P/ON後IC102(TSM103A)的狀態
PIN2(Vcc2分壓過來7.6V)>PIN3(Vref 2.5V),PIN1會LOW,
PIN5會被D106拉低至0.6V,而PIN6由Vref分壓會得到0.7V
PIN6>PIN5,PIN7會LOW,Q107 & Q106 OFF
Vcc2無法供給L6598
我把D106拆掉,PIN5上升至1.4V,有輸出(空載正常,加載下降)
嘗試換TSM103(拆另一片),狀況一樣,卡在這邊

网友A:
FSP196-3M01 Cvin 200~300VDC震盪,不好搞

看看FSP190圖說,能否喚醒班大記憶

楼主:
引用 网友A:
FSP196-3M01 Cvin 200~300VDC震盪,不好搞

今天有空想了一下電路,覺得應該是後面造成的保護

楼主:
補充內容 (2015-3-30 05:59 PM):
這裡只有部份圖而已,不要下載

楼主:
手描版

補充內容 (2015-3-30 06:01 PM):
這份還有一些謬誤及未完成處,待我整理較完整時再放上來

网友B:
這種帖子請發在液晶版區,怎麼發在貼文練習?

网友:
電源檢測有兩路,兩路上串接的電阻都有斷開檢測
難不成SMD電容有漏電(只測過"沒短路")
班大修電源板還畫圖,你功夫實在足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這種帖子請發在液晶版區,怎麼發在貼文練習?

班森有武功,可是找不到雷台比劃
這傢伙邊修電源板,還邊畫圖解悶
他手中還一些故障的FSP電源板在研究~
新手,可能不知該如何定標題吧!

网友:
以前我從書上看到的一句話,挺有意思的。。。。。

「維修就是把東西修復到功能正常,能修好就行,不必詳細研究到非把問題弄明白。如果非把問題弄明白不可,那是興趣、喜好,不是把維修當飯吃」

有人願意把問題研究清楚也很好。。。。。這樣別人就可以學到更多東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帖子請發在液晶版區,怎麼發在貼文練習?

老大,
不好意思,因為之前發過一篇誤以為完修的文,怕再次重蹈覆轍誤導痞友,所以先放在練習區.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
不好意思,因為之前發過一篇誤以為完修的文,怕再次重蹈覆轍誤導痞友,所以先放在練習區. ...

你好︰
把維修帖子發在貼文練習區我還是要移動,也是增加我的管理作業,麻煩以後直接發到對應的版區。

謝謝你的配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班森有武功,可是找不到雷台比劃
這傢伙邊修電源板,還邊畫圖解悶
他手中還一些故 ...

以這篇帖子以例,還是要發在液晶版區,發在別的版區我還是要移到適當版區,所以就別再讓我多一道手續了。

网友A:
L6597 ,只查到
ISL6597 Dual Synchronous Rectified MOSFET Drivers

楼主:
引用 网友A:
L6597 ,只查到
ISL6597 Dual Synchronous Rectified MOSFET Drivers

是我老眼昏花把L6598倒過來看成B6597,IC Marking的字體真是考驗眼力.
TL431換了無效,再確認R腳電壓原來只是電表有點誤差,
我把Q106的CE腳短路,讓他跳過APFC檢測,主電源動作,12V & 24V有正常輸出沒進保護,
但400V依舊沒上來,看來問題還是出在APFC電路.

楼主(2015-04-17):
720.69 KB, 下載次數: 149

网友:
斑大卡力害
拿到PCA板子竟然可以話出線路圖
而且還願意分享給大夥

楼主:
他這型的主控pwm ic vcc沒加電解,可以的話焊一顆上去會保險一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他這型的主控pwm ic vcc沒加電解,可以的話焊一顆上去會保險一些.

FSP273待機電功0W,5VSB也正常(至今還未遇過5VSB須接載才能工作的POWER)

PSON,166W也穩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FSP273待機電功0W,5VSB也正常(至今還未遇過5VSB須接載才能工作的POWER)

+5vsb接載

+5vsb空載

我再查查看影響跳躍週期的零件是不是有變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