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NYO SMT-37KE5 不定時背光消失。請教如何處理!

楼主(2015-03-07):
朋友一台三洋37吋液晶帶來給我幫忙處理。

故障原因 : 不定時背光消失 ! (除了背光消失,其他一切正常,電源,影像,聲音....)

電源板 : 569KE1020B

待機電源 : 5VSB正常。

電視開機電源:
24V 正常(24.4)
12V正常(12.2)
5V 正常(5.1)

單板啟動電源
24V正常(24.6)
12V正常(12.3)
5V正常(5.2)

背光消失時 ! 電源板情況
24V正常(24.8)
12V正常(12.2)
5V正常(5.1)
(以上三種情況電壓均在合理範圍左右)

高壓板 : V298-301

主機板 : 569KE0469D

故障情況出現時 ! 除了背光消失,其他如 : 聲音,影像都正常,面板上的影像是正常的,用手電筒照射時可以看出畫面還在。

所有電路板均無焦黃,暴容,斷裂,水漬....等等情況

小弟處理過步驟 :

1.對電源板,高壓板補銲,幾乎所有接點都有補過

2.電源板,高壓板上的電容都換新過

3.接頭插PIN都用清潔液噴過(電子接頭清潔液)
4.按鍵板按鈕換新過
5.背殼打開,吹電風扇,幫助散熱。

以上做過的處理,但故障情況依舊。
不定時背光會消失,不一定多久,有時2小時,有時1小時,有時10分鐘,有時5分鐘。
一旦背光消失,,要正常啟動就要再等約30分了。然後又不定時背光消失。

請問各位專業大們 ! 以上情況還可以查找哪邊。

煩請各位專業大幫忙指導。

謝謝。

网友A:
有無檢查高壓板 enable 背光亮或暗的電壓?

查明起動訊號是來自 ad 板 或 t-con ?

网友B:
檢查高壓板保險絲是否正常

网友C:
手電桶--》燈管快掛了..

网友D:
跟溫度有無關係?~~熱了才壞

网友E:
高壓板快掛了,板子看起來有點焦黃

网友F:
無背光時.高壓板ON/OFF電壓是否正常.

如正常則高壓板問題.

网友G:
找一片改掉。有時候不用一定要原板修復

网友E:
請問這型插入型高壓板好改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無檢查高壓板 enable 背光亮或暗的電壓?

查明起動訊號是來自 ad 板 或 t-con ? ...

你好!謝指導
啟動訊號來自主板,開機時一路跳變到3.31V後
就一直停在3.31V。
請問這因該是高壓板故障嗎?
如果是請教該如何查找故障點,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檢查高壓板保險絲是否正常

你好謝指導

高壓保險絲是正常的,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電桶--》燈管快掛了..

你好!謝指導
燈管是正常的,今天有拆開面板
用燈管測試工具測試過,沒有問題。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跟溫度有無關係?~~熱了才壞

你好!謝指導

因小弟是新手,可以從PO文上看出,對於液晶原理還不是很了解

會用風扇降溫,只是為了排除溫度高造成的故障現象疑慮

因是新手只能將可以想到的方法試試,但看起來不是溫度高造成的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壓板快掛了,板子看起來有點焦黃

你好!謝指導
板子除了變壓器接點稍微有焦黃外
其餘都沒有烤焦黃的現象
會看起來有焦黃因該是拍照圖片畫質不佳所致
拍謝 !
謝謝指導

楼主:
引用 网友F:
無背光時.高壓板ON/OFF電壓是否正常.

如正常則高壓板問題.

你好!謝指導
開機時一路跳變到3.31V後
就一直停在3.31V。
背光正常以及消失時都在3.31V沒有變化。
請問這因該是高壓板故障嗎?
如果是請教該如何查找故障點,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找一片改掉。有時候不用一定要原板修復

你好!謝指導
原板修復對於新手的我來說的確是不易
如果可以確定是高壓故障
有考慮買塊二手良品代用
會想要原板修復,只是為了練下基本功,以及享受修復完成後的10秒快感。
畢竟新手什麼都不太會,有機會多學多做,就多進步
謝謝 !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這型插入型高壓板好改嗎?

你好!這問題只能請專業前輩來回答
小弟新手無法回答,也沒能力回答
謝謝你的提問,讓小弟又多了一分知識
可以知道有改板這件事

网友H:
我那一台是看幾分鐘後全都消失,您的問題感覺應該出在高壓板或燈管上

网友I:
有沒有可能是燈管高壓線破皮漏電造成
類似這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50580-1-1.html

网友J:
一切都沒壞,這款高壓板式屬於插入式的,當基板本身溫度過高時會有彎曲現象,造成接腳和座接觸不良
所以把保護迴路切掉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那一台是看幾分鐘後全都消失,您的問題感覺應該出在高壓板或燈管上

你好 ! 謝指導

小弟也感覺問題是出在高壓板,

因燈管測試過了。(正常)
還有在背光消失時,面板上的影像用手電筒照射還是可以看出存在的。
所以也排除是邏輯板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沒有可能是燈管高壓線破皮漏電造成
類似這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50580-1-1.html ...

你好!謝指導。

專業大提供的連結去看過後

再次檢查高壓燈管連結部分,但這台是插入式的設計,

所以沒看到有外露的接線及毀損。

感謝指導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一切都沒壞,這款高壓板式屬於插入式的,當基板本身溫度過高時會有彎曲現象,造成接腳和座接觸不良
所以把保護 ...

你好!謝指導。

去保護有爬文看了幾篇PO文,

雖不甚了解,但總是得試試

如還是不行,無法成功去保護再來請教專業前輩

謝謝。

网友:
這篇是一些高壓板教學和去保護的方式您自己先看看吧!

194.3 KB, 下載次數: 136

网友:
高壓板保護線路如電壓和電流有異常就當掉

楼主:
各位專業前輩謝謝你們的指導

小弟的這塊高壓板PWM晶片為 OZ9937,根據DATA資料如下

而測量結果為:

開機瞬間  1腳跳變為 16.5V,當電壓開始下降時,背光即消失,最後為"0" 。

測量總結果如下 :

希望前輩能夠指導,接下來如何查找方向。
去保護的方法明天再測試看看,無誤的話應該會有較完整的資料出來供判斷。

网友H:
大大不曉得方不方便把您這台的程序COPY一份給我,謝謝,或是跟您買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大不曉得方不方便把您這台的程序COPY一份給我,謝謝,或是跟您買

一修大師你好 ! 要程序我很熱意提供,但我沒有相關的機器可以拷貝,

再加上我只知道怎麼拷貝!但從沒親自動手做過,所以不保證可以完成任務,

如果可以的話!我把主板寄給你

你自行拷貝 ! 這樣不知是否可以接受。

如果可以請私密我,我盡速寄板子過去給你,用完再寄回來給我即可。

网友J:
引用 楼主:
各位專業前輩謝謝你們的指導

小弟的這塊高壓板PWM晶片為 OZ9937,根據DATA資料如下

你po的圖片不就寫說#14接地就可解保護了.所以你把 #13跟#14短路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po的圖片不就寫說#14接地就可解保護了.所以你把 #13跟#14短路就好了

你好!已經短路了,短路後的情況就很正常

看了約3小時都很正常不再有背光消失的情況,

在電視可以正常啟動的情況下再來收集些資料,

然後再解除短接,在保護模式下交叉比對,看看有些什麼不同的地方。

謝指導 !

网友:
電容因溫度上升電容值變動所致機會比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