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夫人果菜機LVT-608A,插電後不動作

楼主(2015-03-08):
請教大家,插電後,都沒反應。好奇的是電源110V進入,是靠什麼變DC,IC上的編號被磨掉了。

网友A:
這MCU板插電110 VAC,如聽見B 一聲,大概就沒壞!

AC110V 經L1消雜音、R1限流、C1電荷泵降壓、D1半波整流、Z1穩壓
電解電容平滑直流,請測量電解它的VDC為多少伏?

网友B:
怎麼那顆電解電容看似空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麼那顆電解電容看似空焊??

我把它銲下換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MCU板插電110 VAC,如聽見B 一聲,大概就沒壞!

AC110V 經L1消雜音、R1限流、C1電荷泵降壓、D1半波整流、 ...

插電後靜悄悄,L1量只有0.2歐姆,不知是好是壞

网友:
請問換新後在插市電110Vac情況下 , 電解電容的電壓為多少?

那顆IC旁有陶瓷晶振, 應該是MCU~~~

楼主:
今天量電解電容的VDC是3.9V。MCU是3.58MHZ。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量電解電容的VDC是3.9V。MCU是3.58MHZ。

不正常  電壓過低

网友:
電解電容+端PCA跳線 水漬氧化斷線!

跳線 水漬氧化斷線!

跳線 水漬氧化斷線!

楼主:
請教,請問L1是電感嗎?它為什麼要套熱縮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