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空氣濾網-修改

楼主(2015-03-08):
機器上的空氣濾網遺失或破損時,大概都因為機型老舊、無庫存新品再供應
冷氣殺肉下來大小不一的濾網,修改後或許能再生,繼續服役

網面,畫上剪裁線

刻磨機裝用砂輪片,先切網面,再切斷骨架

切下的濾網,用夾子與主濾網疊置

用融膠烙鐵-融合骨架

濾網邊緣與骨架-融合

修改後的濾網-大小合宜,拆洗方便,經濟實惠

飄揚的紅帶,美眉的福利,運轉中~

网友A:
呵~ 三太子比較厚工, 深得美妹歡心

以前偶遇空氣濾網破損, 都嘛是直接用"3M靜電空氣濾網"剪裁插不多大小尺寸貼上.
http://solutions.3m.com.tw/wps/p ... CHIMAIR/home/e/net/
濾網遺失僅碰過一次, 拿四根做學生燈籠的竹片條黏出外框, 再貼上靜電空氣濾網, 一樣將就使用

网友B:
三大大   沒有用磚塊壓可以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 三太子比較厚工, 深得美妹歡心

3M靜電空氣濾網
聽起來優閒兄卡好野 ,您給美眉的禮遇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大大   沒有用磚塊壓可以嗎?

切割時,濾網會怕痛
要磚頭,才鎮的住說~

网友C:
http://news.m.pchome.com.tw/livi ... 09730199339009.html
連這種厚工修法都算進去的話,應該不只3700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news.m.pchome.com.tw/living/tvbs/20150306/index-14256409730199339009.html
連這種厚工修法都算 ...

太子爺服務很多的,按9轉接仙女秘書....

太子爺服務項目如下~
1.降妖伏魔
2.解惑問事
3.喬仙界代誌
4.家電維修
5.電腦維修
6.木工裝潢
7.航機維修
8.先界凡間各事無所不包

网友D:
濾網重疊處或是濾網要熱融到塑骨上或是塑骨彼此之間熱融的話,
建議可以試用以"NB鍵盤的矽膠墊"隔開
(NB鍵盤整片比較平整;桌上型鍵盤顆粒較深不平,但也可以加減用),
用烙鐵隔著矽膠墊直接加熱來做熱融! 加壓力量及時間長短要自己試!
矽膠墊加熱達到塑膠的融點就會開始融接喔. 鍵盤的矽膠墊很耐熱也耐用,
不會像烙鐵直接熱融塑膠常會熔過頭,還要補膠填洞!
不要馬上去碰矽膠加熱點處,矽膠累積高溫會造成皮膚燙傷.
(但是,會比直接碰到烙鐵還輕傷啦!看接觸的時間長短,溫度較低也可能反應會變慢~??)

要熱融塑膠定位柱的香菇頭也可以! 成品會比烙鐵直接熱融塑膠好看很多,
或是烙鐵直接熱融塑膠後,再用矽膠墊熱融修飾, 外觀會變得比較平順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濾網重疊處或是濾網要熱融到塑骨上或是塑骨彼此之間熱融的話,
建議可以試用以"NB鍵盤的矽膠墊"隔開
(NB鍵盤 ...

使用傳統烙鐵融膠,康尼的方法真不錯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傳統烙鐵融膠,康尼的方法真不錯

免錢的n_120|..三太子粉嫌..
完修n_100|

网友:
引用 网友D:
濾網重疊處或是濾網要熱融到塑骨上或是塑骨彼此之間熱融的話,
建議可以試用以"NB鍵盤的矽膠墊"隔開
(NB鍵盤 ...

沒想到鍵盤的矽膠墊能這麼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3M靜電空氣濾網
聽起來優閒兄卡好野 ,您給美眉的禮遇喔 ...

如果覺得3M靜電空氣濾網太貴

可以用靜電除塵紙代替,也許比不上3M靜電空氣濾網,但是應該比只用原濾網好上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