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cer Aspire M1640主機板不開機

楼主(2015-03-08):
       故障主機板是Acer Aspire M1640套裝機使用的板子,故障點是不開機...
上電前先用電表量過有無短路的地方...上電後不開機,除錯卡停在"n0"
       這片故障主機板買了一年多.一直沒動它,因最近買一台編程器
想玩玩,則把bios重灌後除錯卡顯示b2,耶會動了一下關機後.又不動
壓整合橋了也沒用,加助溶劑用熱風槍吹吹整合橋
盡然跑碼了..

無短路,上電後不開機,除錯卡停在"n0"
bios重灌晶片w25x080改成mx25l8005
完工,測試

网友:
我也有一片,但是熱風槍烤烤之後就不開機了!原本原因是記憶體怎麼檢查都是有壞,但是記憶體是新的@@請問這樣會不會是橋壞掉啊??

网友:
讚喔!最近比較少看到維修主板的實例了,或許是主板太便宜了= =

网友:
所以解焊BIOS重燒就好了?

楼主:
將bios讀取程式,發現程式不完整,所以重燒,裝好測試除錯卡顯示b2,則將合橋回烘即可

网友A:
NV 整合橋啊~~最近把以前用加焊 修好的板再拿出來,大概10有9張又會不開機,這種修法也只是徒勞無功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V 整合橋啊~~最近把以前用加焊 修好的板再拿出來,大概10有9張又會不開機,這種修法也只是徒勞無功啊~~ ...

說真的,我也不認為加焊可以「根治」。。。

有鉛的還比較有可能「根治」,但無鉛的真的不太可能「根治」。

(理由:無鉛溫度高,電容用烙鐵都不太好拆,更何況是熱風槍對付BGA!?另外,有鉛的融了很好黏在一起,無鉛的就沒這麼好說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說真的,我也不認為加焊可以「根治」。。。

有鉛的還比較有可能「根治」,但無鉛的真的不太可能「根治」 ...

深表同感…
無鉛的加焊,成功率真的很低!

网友:
感謝各位大大經驗分享!

网友:
感謝hcp的分享 會不會是錢人在更新BIOS時不小心斷電 所以程式不完整 造成死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