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ANASONIC TC-29TFD 開機四秒紅燈滅,不能開機

楼主(2015-03-08):
超正的美眉坐在休旅車後座抱著三太子,當然中間是隔著這台......平面CRT

拆後殼,腦海不斷出現美眉微微笑的倩影

14年的積塵,難怪美眉出浴開機,冒煙~就自動關機

這麼認真清灰塵,事有奚竅....不! 是理所當然

美眉的儷影深植腦海,如今才體會出~前輩說過:只怪結婚太早
三太子巴不得想把PCA清潔成新板

電源板、管板,目視無異常、無燒焦

左側音效板目視也無異常、無燒焦

三片多媒INPUT都是貼片,大概不會冒煙及影響關機

查到主板上ZD斷了~  啃!原來是兩粒串連

又查到~僅這顆470UF/50V,漏液在PCB上

470UF果真壞了!

更換後,故障還是一樣,開機44W(大龍砲有161V),四秒直衝120W,自動關機(大龍砲降至7V約十秒)
除非拔除插頭五秒以上,否則開機鍵無作用。再開機,診狀循環~

整個主板大概有五公斤(很重很難施工),板底也沒異常現象。三太子沒讀書,根本就不會修CRT
嘉芬請教先進,該從何處查修......如切斷DC電源等等

网友A:
先判斷是B+或是水平的問題,
把高壓(返馳變壓器)的B+輸入腳空焊,從焊接面看順時針第二腳,
測量B+電壓約在130V左右(機種不同,電壓不同),不會到150V,

冒煙有遇到的是偏向線圈,不過這型的沒看過偏向線圈故障的。
還有水平晶體及基板上偏向線圈插頭附近的高壓電容擊穿,小小顆的那種。

网友B:
三太子邊修 邊想超正美眉 難怪修不出來

网友C:
先空焊垂直IC,看是否能開機,此機種IC故障率蠻高的

网友D:
先量水平晶體是否短路,周邊的高速二極體,高壓電容是否變質,不要再想美眉的倩影了,會影響維修

网友E:
再想美眉的倩影.恐怕會被電到喔.15000V.

网友F:
唉呀~~麻煩捏,直接報廢買台42"的LCD送過去交差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判斷是B+或是水平的問題,
把高壓(返馳變壓器)的B+輸入腳空焊,從焊接面看順時針第二腳,
測量B+電壓 ...

感謝GIMI指點,檢查如下:
1.把高壓(返馳變壓器)的B+輸入腳空焊,從焊接面看順時針第二腳,測量B+電壓約在130V左右(機種不同,電壓不同),不會到150V,
答:順時針第二腳應該是PIN-9,解焊JUMPER(打X)分為A、B兩腳對地(G1),開機三秒都是0V
第四秒瞬間出現電壓如後,就關機變成0V~ A腳 102VDC、B腳142VDC。三太子是不是量錯了,應該去量大龍砲的B+嗎?

2.冒煙有遇到的是偏向線圈,不過這型的沒看過偏向線圈故障的。答:目視良好無熱痕
3.還有水平晶體及基板上偏向線圈插頭附近的高壓電容擊穿,小小顆的那種。答:插頭附近的高壓電容目視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太子邊修 邊想超正美眉 難怪修不出來

奇怪捏! PCA上都沒找到冒煙的焦痕
正在考慮要不要請美眉重新示範~出浴後,怎麼開機,怎麼冒煙

网友:
問 切 !有冒煙一定會有味道!

高壓跳火

高壓跳火

此處是否高壓跳火?

网友:
倘若水平C腳OPEN.量的B+在130V表示電源1.2次側B+是正常的..反之後面出了問題..FBT故障居多.偏向線圈
也要檢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空焊垂直IC,看是否能開機,此機種IC故障率蠻高的

垂直IC應該是IC451,還沒研究怎麼拆
空焊垂直IC,10支腳都要解焊嗎? 有沒便宜的方法~

网友A:
第9腳是B+輸入,由第10腳供給水平晶體,
如果電源部份是正常的,水平已不供電,在不動作時應該是電壓持續保持的,
既然電壓會出現後又不見,就先查電源部份。

有燒焦味就是有東西燒燬,仔細的找一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量水平晶體是否短路,周邊的高速二極體,高壓電容是否變質,不要再想美眉的倩影了,會影響維修{:14_1483: ...

呵呵! 想傑森也沒完修啊  ,只怪三太子底子太差

高壓區有三顆TO220封裝晶體(紅圈),DUEL DIODE、FET 僅測量,沒短路現象
其中NPN(絲印已不可辨認)在板 B、E兩腳0.2歐有短路

一頭汗把它拆下來 竟然是良品

原來B、E兩腳是與 L500、T501並聯

猜想說~ 如果高壓斷路,應該是有聲無影,不該進入保護才對~
找了好多次,沒見到熱痕、熱融、焦痕........呵呵! 不會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再想美眉的倩影.恐怕會被電到喔.15000V.

呵呵! 電表說~
29"陽極帽29KV,誰皮癢會去拆陽極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唉呀~~麻煩捏,直接報廢買台42"的LCD送過去交差即可~~~~

對正妹示好的狼人~
三太子不會是第一個,也不會是最後一個
42"的LCD送去,會不會~~~永不再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望 聞 問 切 !有冒煙一定會有味道!

LKK眼睛卡利咧 ,明天用放大鏡來確認

网友:
引用 楼主:
奇怪捏! PCA上都沒找到冒煙的焦痕
正在考慮要不要請美眉重新示範~出浴後,怎麼開機,怎麼冒煙 ...

美眉出浴  就不是電視冒煙了  是......有人會冒煙  哈哈n_073|

网友H:
查B+當機迴路會有3科電阻+一個PNP晶體  量測C腳有沒有電

C腳有電  會送到系統做當機

也可以量測晶體BE的壓差 不能超過0.7  會啟動

會者你把這顆晶體C腳空焊(但有危險  萬一B+升高  會燒很大)

以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垂直IC應該是IC451,還沒研究怎麼拆
空焊垂直IC,10支腳都要解焊嗎? 有沒便宜的方法~

有些機種信號會影響,若能全部空焊較不會誤判。

网友I:
FBT旁藍色扁平小高壓電容檢查看看

网友J:
我们称C1两端电压叫B+
断开AB点,串电流表测电流,300-500ma为正常,大了行水平输出短路

同时鉴测C1二端电压,应是130-140V,高了是电源故障

如B+电压偏低,水平输出电流不大,也是电源故障。

B+正常,所测电流不到100ma,是水平扫描不起振或推动级异常

漫漫摸,定能修好,

网友:
如果你有白炽灯炮(我们用220V/100瓦,你那边应该用110V二个串联),接于C1两端用作假负载,
断开B+的X处,通电测灯炮两端电压,如稳定输出140V,说明开关电源正常,故障在水平输出级。

测行电流,用灯泡作假负并鉴测B+电压是否正,

是我们修大屁股电视不开机时,判断故障在于开关电源?还是水平输出级最直观、而又最简单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H:
查B+當機迴路會有3科電阻+一個PNP晶體  量測C腳有沒有電

C腳有電  會送到系統做當機

感謝傑克
panasonic  TC-29TFD 2001上市,售價約五萬左右,內容可不是潦草~

‧全平面直角輝聚映像管
‧8倍密高畫質
‧雙畫面功能
‧YUV色差入力端子
‧HDTV 1125i/525P
‧3D高畫質數位梳形濾波器
‧SPATIALIZER動態環場音效
‧3D超重低音揚聲系統
‧中/英文螢幕操作指引
‧魔控遙控器(多廠牌錄放影機對應)
‧前AV端子設計
‧後3組AV輸入端子
‧S-VHS輸入端子
‧影音輸出端子
‧可調式聲音輸出端子
‧速度調變回路(VM)
‧MTS美規立體雙語
‧低反光(反射現象降到最低)
‧螢光體大粒子化而且各螢光體間距小,銳利度提昇
‧聲音出力:10W×2+15W
‧尺寸:寬754×高591×深500 (mm)

五萬的電視,主板雙拼又疊床架屋,垂直面插著一層又一層的PCA
難怪很重又難拆,電源繼電器查有四粒
沒線路圖,哪知道哪顆是保護RELAY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望 聞 問 切 !有冒煙一定會有味道!

此處是否高壓跳火?

確認FBT外觀無傷,那是灌模的氣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機種信號會影響,若能全部空焊較不會誤判。

呵呵! 垂直IC在這片板子上,拆解IC,大工程說

楼主:
引用 网友I:
FBT旁藍色扁平小高壓電容檢查看看

感謝! 目視都良好
PCB也沒過熱痕機

网友J:
这种电视机设有很完善的保护电路,不算开关电源,水平输出都有几种保护检测电路

1;主电源(B+)过压、过流检测保护。

2;极高压(X射线)过压保护。

3;场(垂直)输出保护电路。

4;灯丝电压过压检测保护电路。

当其中某一电路异常,被CPU捡测到,就会关闭开关电源的B+输岀电压,以达到保护作用。

可以查查CPU资料,看那个脚是保护检测输入端,测量该脚是否高电平2V以上。
如有高平出现,证明己进入保护状态。之后可续个拆除保护电路试之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们称C1两端电压叫B+
断开AB点,串电流表测电流,300-500ma为正常,大了行水平输出短路

感謝巨風師傅的筆記,讚讚讚 ,抄收了~
三太子比較懶,監控電器產品運作,都用功率計來觀察性能,只是個指標
巨風師傅筆記比較仔細,抓的比較準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种电视机设有很完善的保护电路,不算开关电源,水平输出都有几种保护检测电路

1;主电源(B+)过压、过流 ...

移走電源板(大龍砲)後,主板上的SMPS就顯得清楚~
B+來自藍色繼電器,應該算是保護電路的開關

MCU 為MN102H51  64PIN

想查修,功夫差,很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9腳是B+輸入,由第10腳供給水平晶體,
如果電源部份是正常的,水平已不供電,在不動作時應該是電壓持續 ...

都找不到冒煙的來源 ,只好拆下電源板來查
電源板上有三顆繼電器,由下往上分別控制大龍砲橋整160V供電(天藍)、 110VAC消磁線圈(藍色)、110VAC音效電源(黑色)
變壓器為待機15V STANDBY,這台待機功率0.00W,設計的真是省電,比液晶電視1W省好多電費

測量電源板,沒壞說~

補充內容 (2015-3-15 09:58 PM):
更正: STB 待機電壓為7V,補充在56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機種信號會影響,若能全部空焊較不會誤判。

感謝W師傅,今天把垂直板移出,開機就能繼續亮紅燈,不會關機了! 但是電功只有40W左右(29"正常約80~100W)
大龍砲有160V,B+持續維持0V

垂直IC LA7876N解焊移除後,回裝垂直板,也是四秒自動關機(0W)
相片焦痕為固定電解的殘膠

网友K:
P大.FBT第10腳看起來好像有空焊.

网友:
因該空焊才冒煙

网友A:
還是覺得先不讓水平動作,先修到把B+能保持住。
會不會是B+電壓太高,保護了所以跳掉。

网友:
給個類似線路圖參考看看

類似線路圖

類似線路圖

网友J:
引用 楼主:
感謝巨風師傅的筆記,讚讚讚 ,抄收了~
三太子比較懶,監控電器產品運作,都用功率計來觀察 ...

你这个只是监测整机工作情况,不能判断故障是出在开关电源?还是后面的水平输出级哦!

既然你找到了B+来自继电器,建议你将继电器的开关其中一点断开,引出二条导线接上2A以上的直流电表,
然后恢复所有电路,开机看水平输出级的电流变化,多少?

如果还有万用表,可同时监测B+电压,为了安全,同样在你所标示的B+电解二个接脚上引出二条导线接电表
观察电压变化情况,多少伏?

这样就可以判断故障出在前面开关电源,还是后面水平输出级。

如果所测的电压,电流在正常范围,(电压140V,电流300-500MA),电视关闭B+输出的原因有可能是总线控制了或
是保护电路本身出故障了,这二点也要注意

MCU外挂很多芯片都带有I2C控制,一旦外挂芯片损坏或总线线路不通,被MCU捡测到也会关闭输出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移走電源板(大龍砲)後,主板上的SMPS就顯得清楚~
B+來自藍色繼電器,應該算是保護電路的開關

由于机型不同,我找不到你这MCU资料,

这个你要查继电器控制输入端来自那里,就清楚了,要跑线路查哦,漫漫找不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W師傅,今天把垂直板移出,開機就能繼續亮紅燈,不會關機了! 但是電功只有40W左右(29"正常約80~100W) ...

垂直输出的故障慨率峦高的,一般是垂直偏转线圈短路,芯片坏、供电不良等引起;

垂直输出芯片的供电是水平输出级提供的,可在开机瞬间监测到是否正常,但前提是水平输出要正常。

也可用交流电表测垂直偏转线圈两端是否有5V左右的交流电压来判断整个垂直输出电路是否正常(粗判)

修这类保护电路完善的机器,要测量某个电路是否有电压输出,要将表笔先挂在电路上再开机看瞬间是否有电压输出,输出多少? 当开机后再漫漫去测量时,哈哈!MCU 早已起控保了,毛都看不到哦。

网友D:
太子哥..還沒完修嗎?先把水平C腳空焊..看紅燈是否持續亮著.並檢測B+是否正常(+130~140之間)..若紅燈亮著.B+正常沒跳保護..我都直接\判FBT出局..水平TR順便更換..在試看看

网友:
巨風大22# 23# 解說應該足以判斷此機故障點大約所在
這麼努力用心!
給你拍拍手,給你放煙火
加油

网友L:
若是拆開PCB及其底部塑膠支撐板,是否較易查找?

楼主:
引用 网友K:
P大.FBT第10腳看起來好像有空焊.

FBT第10腳是三太子給它糊過,呵呵! 還真難看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還是覺得先不讓水平動作,先修到把B+能保持住。
會不會是B+電壓太高,保護了所以跳掉。

昨天有發現一顆FET有過熱現象

MOSFET K2538

K2538(250V/2A)短路

用K2996(600V/10A)頂著
更換後也是一樣,開機四秒跳保護關機(紅燈熄),拆除K2996也是一樣診狀

拔除偏向線圈、拔除管板,移除水瓶晶體,都是四秒跳保護關機

上述回裝,拔除"垂直板",開機,大龍砲啟動160V恆定不變(紅燈恆亮)、B+永遠不啟動,恆為0V
不知道還可以移除哪些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L:
若是拆開PCB及其底部塑膠支撐板,是否較易查找?

這主板總成是兩片PCA組成,垂直面還插有七片PCA
很重,拆除膠框底座,可能就散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子哥..還沒完修嗎?先把水平C腳空焊..看紅燈是否持續亮著.並檢測B+是否正常(+130~140之間)..若 ...

為了解焊水平晶體,剪去底盤膠條

移除水平晶體故障依然:
四秒跳保護關機(紅燈熄),大龍砲啟動160V變成0V、B+ ON 144 VDC即變成0V。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这个只是监测整机工作情况,不能判断故障是出在开关电源?还是后面的水平输出级哦!

既然你找到了B+来 ...

感謝巨風師傅熱心指導~
B+串接電流表,開機,第四秒B+啟動約1A/144V即跳脫~
不會!不會!不會修了

网友:
CRT電視的高壓好像很容易壞

网友D:
引用 楼主:
為了解焊水平晶體,剪去底盤膠條

移除水平晶體故障依然:
四秒跳保護關機(紅燈熄),大龍砲啟動160V變成0V、B+ ON 144 VDC即變成0V
那也安捏..既然移除水平晶體故障依然:
四秒跳保護關機(紅燈熄),那可將問題縮小範圍..問題在前級(電源部分..我都取為前級)..2次側電容220uf/160v請下來量看看+穩壓電路(藕合817+小晶體+附近電容+ic+SE135或SE140不良也有可能)拆吧!

网友J:
引用 楼主:
感謝巨風師傅熱心指導~
B+串接電流表,開機,第四秒B+啟動約1A/144V即跳脫~
不會!不會!不會修了{:14_14 ...

如果所测电流上升到1A,且有144V出现,个人认为水平输出级有短路;

直流短路,可测量水平输出管C极对地电阻值,几十K以上为正常,,

交流短路,包括的的电路较大,如高压包;垂直、垂水偏转线圈、垂直输出供电、视放板供电;S校正电路等
这些都是水平输出级的负载。

要判断是否交流短路,可将水平输出管的B极用导线短路到地,(短路行驱动脉冲信号
再按你上面的方法,重测行电流,如电流下降为几十ma,证明有交流短路

然后拆除B极的短路线,续个拆除平水输出级后面的负载,重复测电流方法,将很快抓出元凶

行驱动脉冲信号不足,也会使行输出电流增大,也要捡查行推动级是否正常。

网友:
我认为垂直输出级故障率较高,可拆除再测行流是否下降,

其次是二个偏转线圈,也可抜除试试,

高压包也易坏,不过国际牌少见

网友:
如果有家電維修儀可量高壓包 很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移除水平晶體故障依然:
四秒跳保護關機(紅燈熄),大龍砲啟動160V變成0V、B+ ON 144 VDC即變成0V
{:14_14 ...

什毀~ 電源前級 ,這死角要怎麼拆檢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果所测电流上升到1A,且有144V出现,个人认为水平输出级有短路;

直流短路,可测量水平输出管C极对地 ...

直流短路,可測量水準輸出管C極對地電阻值,幾十K以上為正常
答: 59K

要判斷是否交流短路,可將水準輸出管的B極用導線短路到地,(短路行驅動脈衝信號
再按你上面的方法,重測行電流,如電流下降為幾十ma,證明有交流短路
答:電流依然1A,四秒跳保護關機紅燈熄(大龍砲啟動160V變成0V、B+ ON 144 VDC即變成0V)

然後拆除B極的短路線,續個拆除平水輸出級後面的負載,重複測電流方法,將很快抓出元兇
答: 平水輸出級後面的負載,不就是FBT嗎? 拆PIN-9、拆PIN-10電流依然1A

行驅動脈衝信號不足,也會使行輸出電流增大,也要撿查行推動級是否正常。
答:行推動級? 這個看不會~也不會查

交流短路,包括的的電路較大,如高壓包;垂直、垂水偏轉線圈、垂直輸出供電、視放板供電;S校正電路等
這些都是水準輸出級的負載
答:拔除垂直、垂水偏轉線圈、視放板供電~ 電流依然1A

拔除垂直板,開機大龍砲160V恆定、B+恆為0V(繼電器沒啟動)

三太子猜說:垂直板壞了(垂直板除IC外,半導體等測量皆正常)
或者是主板(紅圈有拆檢OK)哪幾個元件沒移除? 不會修,還是棄修卡省工時~

网友M:
引用 楼主:
什毀~ 電源前級 ,這死角要怎麼拆檢

看了三太子花了這麼多工時在 CRT電視上,覺得不夠工時費說 ....

底板支架都支解了,看到這一幕令偶想起當初買了一台40多K的新力螢幕,
送修時沒修好退回來時也是慘不忍睹,還差點要代送的電腦公司賠說...

所以說這個過程最好別讓業主看到,否則可能會有異外狀況發生!

楼主:
引用 网友M:
看了三太子花了這麼多工時在 CRT電視上,覺得不夠工時費說 ....

底板支架都支解了,看到這一幕令偶想起 ...

CRT沒經驗,就當作是學習~
收一台,問一台,問久了、問多了~ 早晚有一天也會當師傅

木頭師傅用檢修,呵呵! CRT師傅也是用剪修
能完修回裝後,沒人會再去拆它
就算退修,不是進回收就是轉二修,檢修就更方便說

网友J:
从这个图去看,短路了行管B极及断开了行包B+输入端(9脚),电流还有1A?怪了,有点怀疑用的电流表是否准确
请问这1A电流从哪里形成回路到地???这个疑点或许是故障根源

行推动(行驱动脉冲放大级)就是行管B极前面那个带有小变压器的放大电路

B+电压除了供行输出管用之外,还供给行推动管用,同时B+电路不只一个滤波电容,要注意捡查

B+电压还经过高压包初级中心抽头输出经二极管整流升压到200V给视放板(像管尾板)用

网友:
上面草图行推动管的供电点应在B点后面才对,请核对下电路,

同时B点后面是否还有滤波电容,确认下你断开的高压包9脚是不是B+输入端?

网友N:
Q751有連接144v保護電路 可測量電壓找看看故障點 Q854 C集如果有電壓 就會跳保護

网友G:
引用 楼主:
直流短路,可測量水準輸出管C極對地電阻值,幾十K以上為正常
答: 59K

開關電源→起振小電容抓一抓

B+圖

B+圖

网友J:
引用 网友G:
開關電源→起振小電容抓一抓

赞哦!呵呵!这个示意图,我都不会画

这样三太子师傅看到较清楚,较快理解。大家出力相助,离完修不远了哈!

网友:
引用 网友J:
赞哦!呵呵!这个示意图,我都不会画

这样三太子师傅看到较清楚,较快理解。大家出力相助,离完修不远了 ...

这个示意图係經用 scottwang 版主大大教導:

用小畫家畫電路圖 /(電子園地)依 巨风大大 手稿繪製,但願能幫上忙!

楼主:
引用 网友J:
从这个图去看,短路了行管B极及断开了行包B+输入端(9脚),电流还有1A?怪了,有点怀疑用的电流表是否准确: ...

從這個圖去看,短路了行管B極及斷開了行包B+輸入端(9腳),電流還有1A?怪了,有點懷疑用的電流錶是否準確
請問這1A電流從哪裡形成回路到地???這個疑點或許是故障根源
答:電流表有5A、1A都是自校良品

答:問題出在笨太子 把電流表接在你筆記本的紅箭頭(二極體與C1之間),三太子的紅X處
所以B+啟動,瞬間電流對1000UF/160V充電,電流一定很大。
電流表改接在L814,電流變小了,不過四秒還是會進入保護...繼電器切斷大龍砲161V電源

B+電壓除了供行輸出管用之外,還供給行推動管用,同時B+電路不只一個濾波電容,要注意撿查
答:B+流路只查到一顆1000UF/160V濾波電容

B+電壓還經過高壓包初級中心抽頭輸出經二極體整流升壓到200V給視放板(像管尾板)用
答:管板較大電容的200V一直都沒出現過(因為以前修CRT常被它電到,所以對它很尊敬)

网友J:
引用 楼主:
從這個圖去看,短路了行管B極及斷開了行包B+輸入端(9腳),電流還有1A?怪了,有點懷疑用的電流錶是否準 ...

我心想说你肯定作乌龙了,果然证实哈!

这样测行流就正确了。

我想知道在不短路行管B极情况下,行电流是多少?B+电压又是多少?

在短路行管B极情况下,因没行脉冲信号,行输出级不工作,MCU会关闭电源电压输出,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Q751有連接144v保護電路 可測量電壓找看看故障點 Q854 C集如果有電壓 就會跳保護 ...

前天拆除K2538後(此顆缺件下),開機有成功一次,暗藍全屏畫面,但只維持10~20秒左右
之後,裝用K2996或不裝,都是四秒進入保護....繼電器會切斷161V

M兄厲害,L752、Q751、R717紅圈三顆零件編號都相同
眼睛不好,還沒找到Q854,可否補貼ROOM遠一點的線路圖

网友N:
引用 楼主:
前天拆除K2538後(此顆缺件下),開機有成功一次,暗藍全屏畫面,但只維持10~20秒左右
之後, ...

36樓網址滑鼠按右鍵 可下載大圖  線路可能有多少不同 參考看看 祝早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G:
開關電源→起振小電容抓一抓

LKK武功高強,讚讚讚
不過捏! B+有進144V,看來開關電源還沒壞~

网友:
FBT不良 +1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心想说你肯定作乌龙了,果然证实哈!

这样测行流就正确了。

美眉來探班,呵呵! 好像是來看她的電視~
看到三太子大粒汗忙著摸.............電視,自然流露出甜美的微笑,這下! 一定要更細心的修理
美眉洗完澡開電視,可能是浴室的蒸汽,不是冒煙,但是房間有很臭的電器燒焦味道~

1.電視線路完整下,開機,大龍砲161V,B+電流2A,B+ 約測得2V,第四秒自動關機,大龍砲0V。
   水平晶體B腳瞬間測得約0.7VAC

2.水平晶體B、E短接(或移除水平C腳),開機,大龍砲161V,B+電流0.05A,B+ 測得144V,第四秒自動關機,大龍砲0V
   FBT周遭實物半導體、電容板上測量,都正常~ 水平晶體移出,單件測量正常。不會查了

楼主:
FBT編號: DS6B 1B194K,單件怎麼測量好壞,三太子有BR886不會用

當初拆開後殼時,這條陽極高壓紅線是緊貼著散熱鰭片(有黑色痕跡)

散熱鰭片上,有好幾點電弧痕

楼主:
引用 网友N:
36樓網址滑鼠按右鍵 可下載大圖  線路可能有多少不同 參考看看 祝早完修 ...

開機,Q854 C腳第三秒0.00VDC,第四秒關機瞬間有測得25VDC,關機就變成0V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什毀~ 電源前級 ,這死角要怎麼拆檢

L125A提供了144v,還有多組二次的電壓 ,供系統 ic使用

圖中三只散熱片是否為78××、79××之三端子穩壓,蝓出正常否?

多組二次的電壓

多組二次的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G:
L125A提供了144v,還有多組二次的電壓 ,供系統 ic使用

圖中三只散熱片是否為78××、79××之三端子穩壓 ...

四個散熱鰭片上是四顆TO220封裝的二極體(很像液晶電源板的二次側)
測量,都是良品~

网友J:
引用 楼主:
美眉來探班,呵呵! 好像是來看她的電視~
看到三太子大粒汗忙著摸.............電視,自然流露出甜美的微 ...

这种现象交流短路了,2A电流,可续个断开后级负载试之,如行偏转、垂直输出供电。。等

1,高压包有可能挂了。你66楼说到拆除750时有几十钞暗蓝图像出现,暗监图像证明高压不够。

2,行驱动脉冲不足,正常时水平晶体B极应为负0.1V左右,你测到是正0.7V不正常哦!查查行推动级是否
    正常?芯片的行振荡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N:
引用 楼主:
開機,Q854 C腳第三秒0.00VDC,第四秒關機瞬間有測得25VDC,關機就變成0V

不知道把Q854拆除 再測試會如何? 先拆水平晶體再測試 不然會如何我也不知 後再把水平裝上再測看看 祝好運
用BR886A有兩種測試方法 用耐壓測 紅棒接高壓帽 黑棒可接觸任何一腳 如耐壓顯示有改變 高壓可能壞了
另一種按高清高壓包 接BR886A變壓器的位置 紅接第10腳 黑接第9腳 有顯示數字正常 沒顯示數字應該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种现象交流短路了,2A电流,可续个断开后级负载试之,如行偏转、垂直输出供电。。等

1,高压包有可能 ...

感謝巨風師傅細心的指導
不論是FBT或是垂直板掛點,都沒器材來源,這台大屁股要停工......棄修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不知道把Q854拆除 再測試會如何? 先拆水平晶體再測試 不然會如何我也不知 後再把水平裝上再測看看 祝好運 ...

看了FBT,真難解焊,算了吧! 該放棄說~
來換篇光膜馬卡輕靠~

网友:
引用 楼主:
FBT編號: DS6B 1B194K,單件怎麼測量好壞,三太子有BR886不會用

高压线穿孔可用热融胶封哦

网友J:
引用 楼主:
感謝巨風師傅細心的指導
不論是FBT或是垂直板掛點,都沒器材來源,這台大屁股要停工...... ...

个人认为国际牌大屁股高压包极少坏,

FBT、垂直输出IC大陆淘宝有售哦!

都查修到快要完修了,放异有点可惜哈!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个人认为国际牌大屁股高压包极少坏,

FBT、垂直输出IC大陆淘宝有售哦!

這台大屁股在故障之前,曾經被查修過,解焊或換過LA7876N

無料下! 不想浪費時間再繼續查修原因如下:
1. CRT我根本就外行,不會修,都是靠你們老師傅指導。
2. 水平晶體後面不就是FBT,我不知道還能從哪隔離2A以上,似短路的大電流
3. 斷開水平晶體C腳,應該要有垂直一條線畫面,大龍砲160V不應該跳保護斷電
4. 陽極高壓紅線被前人貼在散熱鋁板上,有電弧痕,很可能人為造成FBT跳火掛掉
5. 拔除垂直板,160V可持續供電不會跳脫,但是B+的繼電器根本就不動作、不供壓! 垂直板也是個疑點?
依上訴判斷,可能有兩種以上故障 ,不知對不對~

補充內容 (2015-3-19 12:29 AM):
LA7876N 為垂直IC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台大屁股在故障之前,曾經被查修過,解焊或換過LA7876N

水平输出级所带的负载主要有如下;
1;水平偏转线圈,接在FBT初级
2;FBT次级提供埀直输出IC的工作电压,有的带有正、负电压约40—50V
3;FBT次级提供视放电压,200V
4;枕型校正电路
5;灯丝电压3—5V交流; 12或15V直流低电压
6;高压绕组提供的加速极电500V,聚焦电压5000V,阳极电压2万伏

你第三点的认知是错的,断开水平晶体C脚;水平输出级不工作,没高压产生,咋能产生一条平亮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台大屁股在故障之前,曾經被查修過,解焊或換過LA7876N

61#是電壓流程示意圖,也是CRT系統圖
沒有 水平晶髏去推動FBT就沒有後面的FBT 二次輸出電壓供給 也就沒有光域,影像

所以3是錯誤的敘述
3. 斷開水平晶體C腳,應該要有垂直一條線畫面,大龍砲160V不應該跳保護斷電

网友J:
引用 楼主:
感謝W師傅,今天把垂直板移出,開機就能繼續亮紅燈,不會關機了! 但是電功只有40W左右(29"正常約80~100W) ...

你拨除垂直板,再测行电流是否会降到正常值?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拨除垂直板,再测行电流是否会降到正常值?

垂直板移出,開機,160V常ON、B+恆為0V(B+電流:0A),持續會亮紅燈,不會自動關機,如同32樓
電功約40W,任意開關鍵無作用

垂直板除IC外,其它元件測量OK~ 所以這台要棄修

楼主(2015-04-11):
引用 网友J:
个人认为国际牌大屁股高压包极少坏,

FBT、垂直输出IC大陆淘宝有售哦!

忘了向巨风師傅報告進度

网友J:
引用 楼主:
忘了向巨风師傅報告進度

乌乎!!!

杀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乌乎!!!

杀肉了??

有拿土雞蛋做保~
B+、水平都燒毀,今天也是照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