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平板] 蘋果apple iphone 4S A1387手機液晶面板漏液維修實例

楼主(2015-03-08):
蘋果apple iphone 4S A1387手機液晶面板漏液維修實例
此篇為有史以來超詳細版.圖多.請先去上個廁所喝口茶再來慢慢欣賞.

▼ 這支蘋果apple iphone 4S A1387手機.液晶面板漏液.
    由於維修液晶工作繁忙.本來已經很久沒有在維修手機了.
    這隻手機是姪女的.由於姪女剛從國外回國渡假才幫她維修.

▼ 維修第一步.請記得關機.如忘關機後果請自負.
    第二步取出SIM卡.如未卸下也將無法拆除主機板.

▼ 卸下底部兩顆五角星固定螺絲.

▼ 將後蓋往上一推.即可拿下後蓋.

▼ 後蓋分離.

▼ 卸下電池排扣兩顆螺絲.

▼ 輕輕撬起電池排線.撬棒工具請勿使用金屬物質以免短路.
    另音頻排線蓋片也請一併收好.

▼ 撬開電池.
    由於底下有雙面膠黏貼.所以需稍為施力才撬得起來.

▼ 分離電池.
    底部有雙面膠痕跡.

▼ 沒有電池的模樣.

▼ 卸下紅圈內兩顆螺絲.
    注意這兩顆螺絲大小不同.請記住排列位置.

▼ 取下的墊片請與螺絲一起收好.

▼ 撬開排線.

▼ 撬開上方音頻線.並卸下右方大一號螺絲.及下方螺絲.

▼ 卸下主機板上方看得見的螺絲.
    由於螺絲大小不一.請分別擺放並記住其相對位置.

▼ 紅圈處為卡扣位置.將墊片輕輕往下推取.即可取下墊片.

▼ 這邊也有一塊小墊片.也請收好.

▼ 小心再小心撬開以下排線.
    稍一不慎即會造成某部癱瘓.半身不遂並無法復原.

▼ 撬開各部排線的模樣.

▼ 取下後攝像頭.並卸下紅圈大一號螺絲.

▼ 將紅圈處黑色膠帶撕開.您將會看到主機板上隱藏的最後一顆螺絲.

▼ 就是這顆.

▼ 螺絲下方有一金色銅片.請一併取下收好.

▼ 此時就可以小心取下主機板.
    請注意不要傷著排線.

▼ 撬下震動器.
    由於底部有雙面膠黏貼請勿施蠻力.並避免傷著那兩個金色彈簧.不然就GG了.

▼ 卸下揚聲器之兩顆固定螺絲.並取下揚聲器.

▼ 如此分解就告一斷落了.
    先休息一下喝口茶.

▼ 休息完終究還是要繼續.
    卸下面板總成固定螺絲.
    每邊中間有三顆.角落兩邊各一顆.

▼ 另一邊也是.

▼ 其中這顆角落螺絲.用黑色膠布蓋住了.

▼ 撕下膠布就看到了.

▼ 小心用撬棒從側邊分離面板總成.
    這也有上膠.需要稍為施力.並請小心不要傷著排線.

▼ 分離時切記小心再小心取出排線.
    安全分離.

▼ 取出新液晶面板總成做比對.
    貼著紅色保護膜的是新面板總成.

▼ HOME鍵記得要從舊板移植過新板.新板一般是不附HOME鍵的.
    如果忘記移植那可就得重頭再來一次了.
    撕下紅色保護膜的新板真是亮晶晶.

▼ 卸下螺絲我都依照相對位置排好.這樣才方便重新組回.

▼ 最後依照拆機過程沿原路返回組裝.倒帶.
    雖是返回組裝還是需要小心再小心.
    組裝完成.咬一口的蘋果出來了.

▼ 一切順利.維修完成.

▼ 由於是自己姪女.做叔叔的當然不能寒酸.
    特別贈送鋼化玻璃膜.以後面板要再漏液就很難了.

▼ 施工完成.

敬請指教

网友:
老板! 您還有沒缺姪子呀~

网友:
大大你的維修文真的是圖文並茂,詳細解說,讓我增廣見聞了。感謝分享!

网友:
讚喔!圖文並茂,以後我有機會遇到,失手機率降低很多了真多螺絲阿~~

网友:
逍遙大的新春大作出現了,我有很早就看到惠民有在賣這種螺絲記憶板,拆下的螺絲就放置在記憶板位置,裝回也不怕鎖錯或少裝螺絲,iPhone 的各型號記憶板都有,而且還不貴,應該很適合常常維修手機的人。

网友A:
逍遙大:
你的說明文字剛好在中間位置,最好加上箭頭之類的指示,才不會辜負了一篇好文.
若有必要的話,此篇我可以幫你加,以後自己把它加上?

↑↓ ▲△▼▽

若更改的話,將會更完美,我想把它置頂,當做貼文的範本,你以為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逍遙大:
你的說明文字剛好在中間位置,最好加上箭頭之類的指示,才不會辜負了一篇好文.
若有必要的話,此篇我 ...

隨緣.隨喜.感恩.

网友:
再仔細不過了 !!

网友B:
小弟最近也摔到了, 沒破 可是液晶應該掛了只剩直線條的畫面,想重對岸買總成,請問有特別要留意甚麼嗎?不會有假貨吧!?目前只知道玻璃有分好壞,滴水看會不會成珠狀,  其他的我就不清楚了,一般價差可以到 RMB.30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小弟最近也摔到了, 沒破 可是液晶應該掛了只剩直線條的畫面,想重對岸買總成,請問有特別要留意甚麼嗎?不會有 ...

BRIAN大好,
既然都要自已換了, 要不先拆了檢查一下?
又或是能借到另一支手機交叉測試是否只有面板故障?
不然買回來就白花費了~

网友:
解說相當詳細,我增廣見聞了!感謝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C:
BRIAN大好,
既然都要自已換了, 要不先拆了檢查一下?
又或是能借到另一支手機交叉測試是否只有面板故障?

這就是難處了, 怎麼會有其他手機讓你可以交叉比對,如果有,若不小心搞掛了另一隻 不就還得賠~~~
如果版上有人剛好有故障機 可以借我實驗 那就真是幸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就是難處了, 怎麼會有其他手機讓你可以交叉比對,如果有,若不小心搞掛了另一隻 不就還得賠~~~
如果版上 ...

BRIAN大是4S嗎? 是的話正好我同事有一支wifi晶片壞掉的~我可以跟他借~

网友:
是阿 是iphone 4s ,先請問住哪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