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日立 CV-CF4T 吸塵器短路故障

楼主(2015-03-08):
換保險絲上電按吸塵按鈕後,保險絲立刻燒毀。將下圖中應該是橋式整流 Z234 的輸入端兩根接腳空接後保險絲就不會燒毀了~ 量測D530的輸入電壓為18VAC
請問是不是D530這顆燒壞了?請問這顆的規格可上哪邊找著?估大神不理我的跪求... 感謝各位大大花時間看文n_111|

補充內容 (2015-3-9 12:58 AM):
[結案] 三太子把脈神準... 線圈短路... 感謝各位大大看文!

网友:
日立 CV-CF4T 大概是500W
您有沒確認渦輪馬達是否正常?
1. 用手撥動葉輪,是否咬死
2.1 馬達線圈測量,或
2.2 固定馬達,直供110VAC讓其運轉,如果10A NFB跳脫,線圈短路,就不用修了

网友:
橋式整流  SMD型的   隨便代用就好
基礎規格至少450V 0.5A 以上
要拚一個出來也是可以  4個450V 0.5A的以上二極體
AC輸入端 空接就不燒毀

也有可能是 因為主控IC沒送信號出去 所以才沒燒   再加上是上電後按下啟動才燒毀
如果是的話那就查功率控制區了  TRIAC  TRIAC用光耦合隔離器

我是覺得 控制出問題  因為18VAC是變壓器給的   變壓器沒那個能耐能把10A 保險絲燒斷

网友:
DS30 這顆應該是 新電元 S1ZB20 200V 0.8A bridge diode
http://www.mouser.com/catalog/specsheets/J534S1ZB.pdf

楼主:
結案了~ 感謝各位熱心大大的關切交流~

popcorn:日立 CV-CF4T 大概是500W
您有沒確認渦輪馬達是否正常?...... 恕省略

感謝三太子~ 不知道能上110VAC直測 一擊直中~ 謝謝三太子的熱心指導~

專炸元件:橋式整流  SMD型的   隨便代用就好
基礎規格至少450V 0.5A 以上...... 恕省略

謝謝經驗分享~ 怕亂修越修越糟所以不敢亂動~ 確定馬達作古後,電路接回不接馬達它就不燒保險絲了。橋式整流輸出15V DC應該是沒壞~ TRIAC輸出至馬達可能是正常 量測有110VAC 但是風速沒按也有110VAC存在 @@
謝謝專炸元件的詳細分析與指導!~
菜鳥問個題外話~若是這顆TRIAC燒了,能買到替代品嗎?因為我到長鳴街問過 說沒這顆

lazy104:DS30 這顆應該是 新電元 S1ZB20...... 恕省略

真厲害~ 我這菜鳥拜估神查不到相關資料~ 謝謝提供寶貴資訊~

网友:
引用 楼主:
結案了~ 感謝各位熱心大大的關切交流~

可以啊 TRIAC  代換   看電壓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