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液晶電視遙控器RC7-01棄修買副廠新品

楼主(2015-03-09):
半夜好想睡覺,液晶電視卻關不起來。紅線區按鍵忽然失效,其他區完全正常。

用錫箔紙試接觸,紅線區一樣沒反應,不是按鍵碳膜摩損的問題。

上拍賣網一查,副廠新品遙控器,讓偶一點也沒有抵抗力的價錢,偶家附近就有人在賣。
第二天就去自取回來了。

電池室裡有一顆按鍵,可以設定大同系列的液晶電視。

回到家後,真的可以用耶~

网友A:
雷大,雖然有經過小小的掙扎。
不過你還是算失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雷大,雖然有經過小小的掙扎。
不過你還是算失守了~

很羞羞,因為小弟不會修

网友B:
感覺好像是紅框中的共接線接至CPU的輸入端有斷線情形.
類似參考線路如下,資料取自3030網站.
如下圖紅圈處斷路:

网友:
這篇可以移到實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覺好像是紅框中的共接線接至CPU的輸入端有斷線情形.
類似參考線路如下,資料取自3030網站.

本來也想查線路,買一個才新台幣160,就......

网友:
修與不修,有時真是兩難的決定.....

网友:
這個修起來的話 會很耗時

网友:
反正(副廠)都買了
(有空)修一修 也有兩支可用(或當備品)...

网友:
要是我可能是會買一支新的吧,因為工時都可以拿來人俢客人的東西了

网友:
要是我的話,如果太閒可能會捉線路洗板子,畢竟碰到電池液腐蝕電路板的案例太多,
有些甚至連碳膜都腐蝕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雷大,雖然有經過小小的掙扎。
不過你還是算失守了~

我也觉得作为维修者自家东西这点小故障不修去买很失败,这种故障很容易查出故障点,就是这7个按键的公共线断路,测有锡点的印刷铜箔找到哪段开路,再用放大镜找裂痕或腐蚀点,为缩小故障点范围,可用刀片刮去一点铜箔绝缘漆以方便万用表笔接触测量,找到开路点后刮漆焊接连通,如果腐蚀点宽度较宽,可用软电线里的铜丝焊连,如果开路点在印刷碳膜,可涂导电胶连通。
我2003年底装的电脑,当时配罗技键盘鼠标,键盘用十年出现一排键失灵,查出一条薄膜印刷线开路,查到开路点后用导电胶连通修复;鼠标线先后被老鼠咬断两次,都是接了再用,由于我打字每个字都是用鼠标点击打出,鼠标左右键先后磨损不灵,打开鼠标垫上厚纸片又能用,电脑主机和显示器都换了,我的罗技键盘鼠标用到现在十余年。
遥控器160台币约相当于32人民币,比大陆贵多了,大陆电视万能遥控器批发价约5元人民币,一般卖10~15人民币,去有线电视台买有线电视数字机顶盒遥控器15元有配一对5号碱性电池,卖给用户不带电池20元,如果带新遥控上门学习原电视遥控码的收40元。
遥控器160台币在台湾觉得不贵,32人民币在大陆就觉得贵,这种易修故障,搞维修的自己的东西花点时间手到擒来160就省了,还不用花时间出去买。
我以前修一般遥控器5元,近些年先说好10元,愿修就放在这里修,不是个个能修好,修不好免钱,再想法重新配个,价另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觉得作为维修者自家东西这点小故障不修去买很失败,这种故障很容易查出故障点,就是这7个按键的公共 ...

俺是賣窗簾的n_133|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觉得作为维修者自家东西这点小故障不修去买很失败,这种故障很容易查出故障点,就是这7个按键的公共 ...

「我以前修一般遥控器5元,近些年先说好10元,愿修就放在这里修,不是个个能修好,修不好免钱,再想法重新配个,价另议。」

這句話就是台灣打不過大陸的原因。。。。。。。。。

(如果還有別的事要做,就別往死裡鑽了吧!不過可以放著,等很有閒的時候拿來玩玩。)

网友E:
雷大的遙控器關不了機
我家的三洋電漿是會自動開機
奇了怪

网友:
俺是印東西低
不小心修好賺到
修不好理所當然

网友C:
卖窗簾的干嘛上电子专业论坛?看得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修一般遥控器5元,近些年先说好10元,愿修就放在这里修,不是个个能修好,修不好免钱,再想法重 ...

大陆低收入者大把,年青人打工月工资2000元人民币左右的很多,2000元以下的也很多,大陆普通新遥控器很便宜,十元至十几元能买到,修的人已很少,修不如买新的,一般原装遥控器才会修,修遥控器你能收多少?绝大多数情况下不当面修,有空也不当面修,以免简单故障修复被用户说宰客,比如换电池就好的,刮电池夹就好的。遥控器配原型号比较难,自从有了万能遥控,卖的人也懒得备千百种各牌号各型号的遥控,但万能遥控很多用户不会找遥控码,或部分功能键对不上,或功能缺失,也容易操作混乱,所以有认真的用户原装遥控坏了还要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雷大的遙控器關不了機
我家的三洋電漿是會自動開機
奇了怪

本机按键漏电的可能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卖窗簾的干嘛上电子专业论坛?看得懂吗?

上來打屁聊天,順便飼公狗的

---------以上是不正經回答分隔線---------------------

PIGOO服務條款第一條,以下節錄部分文字

痞酷網電子技術論壇是一個討論各行業技術相關的論壇,除了管理者必需測試調整論壇功能外,原則上每人僅可申請一個帳號!

這或許可以解答這部分疑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卖窗簾的干嘛上电子专业论坛?看得懂吗?

呵呵! 那個卖窗簾的.......
已經升官,變成版主說

网友:
咱這有看動物的大夫~~賣窗簾的~~~怕老婆的~~搞飛機的~~~種田的~~各行各業都有~~~啥都修、啥都不奇怪~~

网友:
此處是否氧化變黑?用電阻檔量看看!

此處是否氧化變黑?

此處是否氧化變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