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eroSonic DK-37 有聲音無影像有背光

楼主(2015-03-09):
圖一.
圖二.
圖三.
圖四.
圖五.
圖六.

楼主:
這是邏輯板測量的電壓值
Vcc+12V  (12.47V)
Vin  (12.47V)
Com+  (1.71V)
DVDD  (0.86V)
D_VDD_B  (0.86V)
D_VDD_F  (0.86V)
GVDD  (3.26V)
VLS  (4.07V)
SSC_VDD  (0.86V)
VCom  (1.71V)
PLL_VDD  (0.85V)
RSDS_VDD  (0.85V)
RAMCLK  (0.18V)
CLK  (0.18V)
GAM1  (1.71)
GAM9  (2.07V)
GAM10  (1.83V)
CN4與CN5的排線正極  (0.06V)
這些電壓值是否哪些地方不正常呢?!

网友:
t-CON下方接頭中保險絲有沒有斷?

楼主:
白色那顆保險絲我有焊起來測量並沒有斷!!

网友:
很多電壓都不對

請查DC-DC迴路
VGH電壓為20V到26V
VGL為-5V到-6.8V
VCOM為5.6V到13V
AVDD為3.3V到5V

以上通常是各T-CON電壓

這型我沒際標準電壓

給你參考

楼主:
以上的電壓不正常是否跟圖中圈起來的這顆IC有關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