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PO TVB-14M5 有影微聲

楼主(2015-03-09):
三太子維修下港有出名。還沒開店,送修~就要放在門口排隊

她們不知道,工件都是論壇先進指點~ 才能完修

清秀字體寫著:電視昨晚看著好好的,一下子就沒聲音了!
照例! 美眉的,一定要洗吹打,弄乾淨

診狀:CATV/AV皆有影無聲,除非耳朵貼在喇叭,能聽見很微小的聲音

耳機孔早年就被解除,呵呵! 不用挖耳朵

TDA7265放大正常,C363 B極放大正常,訊號源再往前推就不會了

TA1268應該是MCU,藍色中週正反轉一圈,無效。白色中週有白膠封死,不可調
嘉芬請先進開釋~

网友A:
1。把音量開大,拔掉天線,瞬間聽沒訊號的沙沙聲會不會很大聲,
如果有很大聲就是下圖的聲音中周故障。

2。往上或往下調整中間的鐵粉芯,如果聲音有改變,就是聲音中周故障。

挖掉中周底下的電容,接上100P電容,調整中間的粉芯至最大聲。

网友B:
借花獻佛看看, 狀況跟這篇差不多
http://bbs.pigoo.com/thread-5486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把音量開大,拔掉天線,瞬間聽沒訊號的沙沙聲會不會很大聲,
如果有很大聲就是下圖的聲音中周故障。

原來GIMI有僻步
OK~OK! 明天來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借花獻佛看看, 狀況跟這篇差不多
http://bbs.pigoo.com/thread-54867-1-1.html

感謝優閒~  範例那台AV的聲音是正常
我這台診狀:CATV/AV皆有影無聲,除非耳朵貼在喇叭,能聽見很微小的聲音
明天先拔CATV或調中周試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優閒~  範例那台AV的聲音是正常
我這台診狀:CATV/AV皆有影無聲,除非耳朵貼在喇叭,能聽見很微小的聲 ...

沒看清楚@@a,AV也沒聲那就是TDA7265比較常壞。

我都是用電腦用的喇叭串1u的電容,比對線路圖,
去碰觸聲音的線路,看是到哪沒聲,就知道是TA1268N沒輸出聲音,
還是聲音到TDA7265,沒輸出到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看清楚@@a,AV也沒聲那就是TDA7265比較常壞。

我都是用電腦用的喇叭串1u的電容,比對線路圖,

嘿嘿! GIMI二樓害人家興奮一下
我是手拿金屬針,靠人體的靜電當信號源,測試~
1. TDA7265 PIN4 INPUT ,喇叭有交流聲,判定TDA7265正常
2. 碰C363 B極喇叭有出放大後的交流聲(聲音略弱)
C363是狀態晶體,明天來換它看看~

网友C:
呵呵!三太子师傅修大屁越修越多。

耳朵听,声音清楚,不失真,证明伴音中频良好,是音量控制或后级故障。

如声音沙哑、失真并有沙沙噪声,那肯定是伴音中频失调,频偏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三太子师傅修大屁越修越多。

耳朵听,声音清楚,不失真,证明伴音中频良好,是音量控制或后级故 ...

感謝巨風師傅遠從珠海來相助
可以確定是音量控制輸出至AMP IC段有障礙

三太子的檢查程序:
手拿金屬針,靠人體的靜電當信號源,測試~
1. TDA7265 PIN4 INPUT ,喇叭有交流聲,判定TDA7265正常
2. 觸碰C363 B極喇叭有出放大後的略弱交流聲,此處音量應大於TDA7265發出的聲音才對
3. 電視音頻訊號,流路如紅箭頭~

手中沒有C363狀態晶體備品,就先拆2.5"喇叭及 1UF/50V, BINGO~

更換4.7UF/50V代用,更換3"喇叭(原規尺寸才能裝入卡槽)

出聲了! 感謝各位前輩先進,論壇有您們,真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巨風師傅遠從珠海來相助
可以確定是音量控制輸出至AMP IC段有障礙

很清楚的路徑與檢查程序, 認真的上了一課!

從結果論來說還是電解電容的狀況最多, 但要找出不良的那顆還真是一番技術!

网友D:
元帥府都沒回收ㄚ媽出沒喔~~

直接放在門口等下直接被回收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清楚的路徑與檢查程序, 認真的上了一課!

從結果論來說還是電解電容的狀況最多, 但要找出不 ...

請教優閒兄~
這台AMP IC 實物編號是TDA7265 8-PIN PDIP封裝
網路查TDA7265規格書為,2W5 +25W STEREO AMPLIFIER 11 PIN
怎會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元帥府都沒回收ㄚ媽出沒喔~~

直接放在門口等下直接被回收走..

報告! 太子廟周圍有好幾個騎腳踏車的回收阿嬤~
她們不會動太子廟門口的東西
因為.................有好幾支鏡頭在看她們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教優閒兄~
這台AMP IC 實物編號是TDA7265 8-PIN PDIP封裝
網路查TDA7265規格書為,2W5 +25W STEREO AM ...

呵~~ 這個可搞笑了, TDA7265 真的是11pin 包裝

從路徑來推斷有可能是TDA7267啦, 跟3#借花獻佛的那個連結一樣.
可能灰塵太厚了看不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 這個可搞笑了, TDA7265 真的是11pin 包裝

從路徑來推斷有可能是TDA7267啦, 跟3#借花獻 ...

感謝優閒
TDA7267 腳位完全與TDA7265相符
嘉芬先欠著說~

网友E:
對了,請問三太子大
它原本是用2.5"防磁喇叭
用3"的一般喇叭替代使用,除了原卡筍卡不進去外
螢幕上沒有出現一般喇叭磁力線影響的塊狀色斑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對了,請問三太子大
它原本是用2.5"防磁喇叭
用3"的一般喇叭替代使用,除了原卡筍卡不進去外

對喔!花栗兄卡仔細  CRT要使用防磁喇叭
太子爺修到頭昏都忘了說~
一樓最後一張圖,靠近喇叭的畫面明顯偏紫~
怎麼辦? 人家姑娘都領回去說

補充內容 (2015-3-15 10:38 PM):
更正:9樓完修最後一張圖,靠近喇叭的畫面明顯偏紫~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對了,請問三太子大
它原本是用2.5"防磁喇叭
用3"的一般喇叭替代使用,除了原卡筍卡不進去外

OK~  換成防磁喇叭囉! 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