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SONY KDL-60NX720有背光無影像

楼主(2015-03-10):
維修大尺寸風險大.需僅慎不小心就破屏.

2011年製過保就故障

2011年製過保就故障

大尺 吋工作檯不夠大只好立在地上維修

大尺 吋工作檯不夠大只好立在地上維修

檢查主板.SONY通並排感

檢查主板.SONY通並排感

壞兩顆更換

壞兩顆更換

完修

完修

网友:
請問焊排阻有什麼比較好的撇步嗎?
每次都焊好久,之前換6顆花快一小時,今天換3顆花30分,
換過幾十顆了,還是覺得很花時間~

我是這樣焊的
有用放大鏡。。用夾子夾住先焊好一邊,不管腳是否短路,
再焊另一邊,不管腳是否短路,再來把短路地方的鍚吸掉。

楼主:
我是用熱風槍先把開路排組拿掉.上面有殘錫新的排組直接放上.對好位再吹焊上.不用幾分鐘.主板的屏線座要用鋁薄紙保護好.

网友:
恭喜完修,是如何查到排阻故障呢?

网友:
LZ 請問一下,依你敘述主板通病 "排感"

找出2顆open的排感,並換掉 ~但我看您換的2顆零件因該是0歐姆的"排阻"
這樣是此排感問題可改用0歐姆排阻"替換"對嗎?

TKS

楼主:
是 的排感可以用0歐母代替 用跳腺也可以.排感太小不好跳.以前都拆機上排感來更換但是不多.現在都用0歐姆排組代替大小剛好.不用幾分鐘就可換好.

网友:
有同行發現用0歐排阻代用,色彩會跟原來的有點不太一樣,聽說沒有很仔細去比對是看不出來的,不過我自己換了幾台SONY的了還是看不出來,哈哈

网友:
不錯的維修文!感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
排感正確的說法應該是排珠或是磁珠排,名稱對了在google
比較容易找到相關資料.
這種零件有點學問,尤其是阻抗的問題,絕對不是用電錶
測量到0歐姆那麼簡單.
當然使用0歐姆取代排珠也是可行的,一般廠家設計是沒有多這些零件.
海洋液晶的賣場有一款0402 22R的貼片排阻就是用來取代這種排珠,
俗到靠北邊走,但是知道要買的人卻不多,海洋絕對不會傻到賣沒路用的零件啦!!
因為大家測量到排珠開路或是阻抗變大就直接跳線短路,但是跳線後
感覺顏色怪怪的,似乎還有一點油畫,為什麼?最後翻箱倒櫃
拆了一顆排阻換上去就好了,相信很多維修師傅都遇到過,但是
心中還是存在,為什麼?
其實原理很簡單,大家可以想想為什麼?

网友:
電容濾交流;電感濾直流。

直流會平移

是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 的排感可以用0歐母代替 用跳腺也可以.排感太小不好跳.以前都拆機上排感來更換但是不多.現在都用0歐姆排 ...

請問su08247446 大大..
102歐排阻也可用0歐排阻替換嗎?
  謝謝...

楼主:
f大.102是1k跟0歐姆.差太多應該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