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屋窗型冷氣散熱風扇葉片代用品

楼主(2015-03-11):
這是一台西屋AC-0920RB窗型冷氣,風扇葉片斷裂,想請教大家有沒有代用品或風扇製造商,這種葉片是逆轉出風和電扇順轉出風不一樣。請問那裡可買得到。風扇軸心直徑8mm半圓,葉片外徑28Cm,葉片逆轉出風。

楼主:
西屋己不見了,這種規格有沒有和其它品牌一樣的,只要孔徑各大小一樣應該就可代用

网友A:
良峰或普騰拿舊品比看看!

网友:
28 cm約11", 可以找10"的扇葉來取代!
軸心尺寸要先詢問賣家確認.
或是找當地的冷氣冷凍材料店詢問訂貨!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07489526931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1016060645

网友:
國內下吹式冷氣機的生產廠商不多,
也可以問國際牌或東元的服務站.

网友:
風扇葉片 能用否?

网友:
去找聲寶牌問看看
很多是它們代工有可能通用的

网友:
貼遙控器的圖上來,就知道是哪一家代工的了。

楼主:
感謝各位提供資訊,這款葉片和普騰的一樣,可惜詢問已缺料,去冷凍材料行找到一個代用品,只是尺寸小一點。差2CM不過風量還是很強。只好這樣用了。完修謝謝各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良峰或普騰拿舊品比看看!

滷雞蛋大大 您好!

請問有圓邊框的泠氣扇葉是否有 滔水冷卻 的水冷散熱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滷雞蛋大大 您好!

請問有圓邊框的泠氣扇葉是否有 滔水冷卻 的水冷散熱效果? ...

您好:
有一點點,要看底盤及排水孔高低,安裝水平!
主要是強化扇葉在高速旋轉時不會變形~
滔水冷卻缺點躁音大,住大馬路旁邊室外容易積汙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