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amcap 這套軟體的代用品

楼主(2015-03-11):
老會員都知道我有一台高工作距離的電子顯微鏡︰

http://bbs.pigoo.com/thread-42800-1-1.html

這台顯微鏡可以連接電腦,並安裝內建的amcap 這套軟體後就可以錄影與拍照片,但是這套amcap 的輸出影像檔只有avi,輸出檔案非常大,還要再找轉檔軟體轉成目前較常用的格式,用起來比較麻煩。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接觸這類軟體的經驗,最好是免費版的就好。

网友A:
能夠錄製影片  那類的?

這個可以考慮看看  我再找找.......
http://www.bandicam.com.tw/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夠錄製影片  那類的?

這個可以考慮看看  我再找找.......

這個要1399元,而且這套好像是在錄螢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mp4 的. 試試看
http://www.techsmith.com/jing.html

剛剛試裝了這個軟體,這個軟體也是在側錄螢幕的的軟體,它無法抓取攝影機,我想是不是有那套功能較強的webcam 軟體可以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剛剛試裝了這個軟體,這個軟體也是在側錄螢幕的的軟體,它無法抓取攝影機,我想是不是有那套功能較強的we ...

而且.....就算能錄影, 也有五分鐘的限制.

网友D:
可以試試Windows附的Movie Maker,或可以搜尋關鍵字"webcam capture"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而且.....就算能錄影, 也有五分鐘的限制.

因為不能用,所以昨天我就移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試試Windows附的Movie Maker,或可以搜尋關鍵字"webcam capture"

這套我原本就有安裝,但是好像一定要麥克風才能使用,我再來找一支麥克風試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剛剛試裝了這個軟體,這個軟體也是在側錄螢幕的的軟體,它無法抓取攝影機,我想是不是有那套功能較強的we ...

老大, 先試試看這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227

如果可以拍照, 那你的 WEBCAM 可以支援 AVI 和 DIRECTSHOW, 內定驅動只支援640x480 - 1024x768. WINDOWS 底層其實骨子裡頭還是擷取螢幕抓圖或者錄影的.

如果不滿意JING, 試試看 FFMpeg, opensource, 有 WINDOWS 版, 但是要自己寫SCRIPT, 以老大的管理伺服器能力, 應該不難. 現在可以錄影的機頂盒或電視機, 都用這個. 參考看看.
http://ffmpeg.zeranoe.com/builds/
http://ffmpeg.org/pipermail/ffmpeg-user/2011-June/001286.html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510&t=3734550
https://trac.ffmpeg.org/wiki/Capture/Webcam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大, 先試試看這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227

amcap 最大的麻煩是輸出只能是avi,拍照片倒還是其次。

网友:
http://steachs.com/archives/2254

這網頁介紹的這支倒是可以動作

試了一下是可以抓到usb顯微鏡然後錄影

但是說是免費,他有蠻多推廣安裝的東西

每次開啟也會詢問是否家用,或是要購買正式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