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SAMPO HF-PS21B 家庭劇院組,轟隆大雜音

楼主(2015-03-11):
這台2.1擴大機,比"不見不散"大一號,售價只貴十幾倍而以

診狀:開機,播放中持續有巨大轟隆聲,LCD面板操作、顯示正常

PT7313 Stereo Audio Processor常見在車機,MP7745 2 x 20W Amplifier,兩粒小小,功率十足
修理"不見不散",三太子算是老江湖,換下這些移出的零件,多可完修~

開機,也是轟隆聲雜音呵呵! 漏氣說~

板底的DC電壓測量,電壓並不隨轟隆聲而起伏

轟隆聲,用雷射槍打在4558 OP上,超燙~

三顆4558 OP,更換下兩粒

插上隨身碟~ 轟隆聲障礙排除,搞定~

悠揚的音樂,工作心情也會好

後記:
主板外露通風下,音量設25,試機,才聽到第三個工作天,轟隆聲又出現
1~2分鐘,一顆MP7745 Amp 燒焦冒煙,整機無聲

兩組13.8V都消失不見

特價福利品,隱憂多

网友:
PSU不會掛了吧?

网友A:
液晶電視的AUDIO AMP 都是 Class D
三太子殺肉那麼多了  切一塊來用用吧

网友B:
真是名符其實的“轟天雷”!

网友:
哇.......本以為很不簡單的修好了說....
結果怎會是"火燒孤寮(台)"呢~?
會不會..."全無望(台)"呢?
期待三太子大的精闢完修續文

网友C:
那顆前級的資料:

http://www.stt-tec.com/uploadfiles/20110928055818433.pdf

你看要不要把前後級的線路挑出來,因為PT7313的操作電壓約5V~10V

所以他可能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晶電視的AUDIO AMP 都是 Class D
三太子殺肉那麼多了  切一塊來用用吧

LCD 主板都有AUDIO AMP,切塊下來可以!
問題是~ 一堆腳位定義都搞不清楚,哪會接枝呀
Class D 有看過,但是不知道什麼意思?
有請西門版主開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顆前級的資料:

http://www.stt-tec.com/uploadfiles/20110928055818433.pdf

PT7313 PIN-2 VDD原先的9V不見了、13.8V不見了
只剩下MCU 5V的工作電壓~ 可開關機、可調音量
不能切換音源、無聲
PCA是多層板,查修! 很難

网友D:
引用 楼主:
PT7313 PIN-2 VDD原先的9V不見了、13.8V不見了
只剩下MCU 5V的工作電壓~ 可開關機、可調音量
不能切換音 ...

Power Supply 還正常嗎? 三太子標示28V輸出的地方有沒有異樣??

看不出怎麼轉換成13.8V...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是名符其實的“轟天雷”!

這台Denon AVC-A11SR 插電也是轟隆叫
20公斤太重了,沒遇過這款毛病,還擱著沒開工

楼主:
引用 网友D:
Power Supply 還正常嗎? 三太子標示28V輸出的地方有沒有異樣??

看不出怎麼轉換成13.8V... ...

冒煙燒毀之後,28V依然存在
13.8V及音效IC的原有9V工作電壓,兩者都不見了
雙面板又沒圖,很難查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LCD 主板都有AUDIO AMP,切塊下來可以!
問題是~ 一堆腳位定義都搞不清楚,哪會接枝呀{:14_14 ...

CLASS D  以類同交換式電源供應器 的PWM概念
以小信號音頻 去調變 高頻載波  的波寬   產生類似數位信號 HI-LO  再去驅動功率晶體工作
再以電感電容 濾波去除高頻載波  還原音頻 接到喇吧

由於功率晶體工作在 飽和/截止  不在線性區
損耗功率(發熱)比 CLASS  A,B, AB 少很多  這就是 你感受到的 ...兩粒小小,功率十足

SOURCE 來源 http://www.eetimes.com/document.asp?doc_id=1274757

SOURCE 來源 http://www.maximintegrated.com/en/images/appnotes/3977/3977Fig07.gif

网友C:
只剩mcu的5v還在,那基本上有跟沒有一樣...

因為真正的音訊切換跟音量控制都在PT7313上面,
mcu負責的是:面板按鍵、螢幕顯示、USB讀取、丟控制訊號給PT7313

另外我對這組喇叭的2.1聲到有點不解..
直接做成2WAY的二聲道不就好了?弄個.1沒有比較高級阿...

--

我錯了,剛剛回去看電路圖,他真的是純2聲道的作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剩mcu的5v還在,那基本上有跟沒有一樣...

因為真正的音訊切換跟音量控制都在PT7313上面,

J大有程度會查圖解說
三太子根本就是亂換一通,換到運氣好為止
有沒可能~  IC的VDD 9V是來自那顆DC TO DC (5V來自它,因為絲印太淺,沒記錄編號)

网友:
我覺得有幾個東西可能要拆開來測一下...

1. 喇叭單體
我遇過單體老化之後,導致阻抗過低,後級燒掉的。

2. MCU、PT7313、DC TO DC電路
這三個是有相依性的,算是這組喇叭的核心控制,
可以的話USB也可以順便測,除非USB播放是獨立的,不歸MCU控制。

3. 三顆4558
參考資料:http://www.ti.com/lit/ds/symlink/rc4558.pdf
這三顆是三組輸入的前級放大,標準工作電壓是+-12V ~ +-14V
不過被弄成單電壓也是有可能的...

4. 後級放大MP7745
參考資料:http://www.monolithicpower.com/D ... /getDocument?id=185
這是20W*2的D類放大,理論上一顆就可以搞定雙聲道,用了兩顆是拿來搞BTL了嗎?
因為喇叭單體的線路接法沒看完整,先不下定論好了...

基本上前兩個沒死的話,剩下就可以拆一拆改公板了啦XDDD

网友E:
小弟是這台音響的苦主,喇叭單體我有量過阻抗都正常,它的結構是左右兩顆全音域的單體,另外兩顆4歐姆低音是串接的,所以是2.1沒錯。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弟是這台音響的苦主,喇叭單體我有量過阻抗都正常,它的結構是左右兩顆全音域的單體,另外兩顆4歐姆低音 ...

那電路應該是這樣:

PT音控:分音電路--> R、L中高音:其中一顆MP7745:左右喇叭
        --> R、L的低音:另一顆MP7745:低音喇叭(兩顆4 ohm)

如果以COSTDOWN為原則,搞不好也沒有分音電路這東西,

因為PT7313本身就有4CH輸出,可能只是把RL、RR衰減一點就丟去燒掉的那顆後級當作低音訊號了。

因為資訊不多,到目前為止只能猜測...

燒掉的那顆應該是低音的,翻過data也沒看到有BTL輸出的接法,

你說低音是串接,有沒有可能只是共接地而已?

看板子上有三個疑似喇叭的端子,兩個是小的分別是FR跟FL,應該沒有錯,

另一個比較大的應該就是低音,雖然只有兩條線,

不過也有可能只是共接地而非BTL,只是接地線沒有拉回AMP而是就近接入而已。

這要是我,我不會想直接修,麻煩死了... 直接改一改還比較快..

最快改法,裡面拆一拆,外掛一台汽車音響來推,當被動喇叭來用。

如果那三顆前級沒有增益設定,純粹當緩衝的話,就跟著PSU跟後級拆一拆,

只留下PT7313、MCU、EEPROM、三個訊號源頂多串個耦合電容直接接入PT7313,

後級改用TDA7377,電源外掛一顆12V 5A以上的變壓器來推,當然9V跟5V要另外處理一下(7809很好用的)

至於那個PT7313,掏寶有套件,線路可以參考一下(我有買一塊來玩,還不錯用就是了)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0920505327

基本上修喇叭就跟修LCD一樣,壞太多,改公板改電路還比較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