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燈的問題

楼主(2015-03-11):
請問如圖上的LED缺字
這可能是那裡的問題,LEDor控制板

网友:
控制  或是電源

LED 壞的話會壞單顆   字幕機就是只有那顆不亮

有的公車上的字幕機就是那種壞法

如果不是字幕機   那就慢慢查 查那顆LED出來

网友A:
拆開看是不是用用的74595 IC.若是直接換掉應該就好了.若是160*320 的板子.可以購買 P10 單元版更換即可.若是有拆下來.請拍照給我看一下.可以大約告訴您可能位置...(電路板正反面都要.反面有IC要近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開看是不是用用的74595 IC.若是直接換掉應該就好了.若是160*320 的板子.可以購買 P10 單元版更換即可.若 ...

目前還再想辦法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開看是不是用用的74595 IC.若是直接換掉應該就好了.若是160*320 的板子.可以購買 P10 單元版更換即可.若 ...

目前斷電再重新送電就變成缺字的地方變成全亮

网友B:
Y軸驅動線排線可對調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Y軸驅動線排線可對調試試?

請問整片模板拆下可單獨測試嗎?

网友:
這要看送入模組的信號是否方便模擬.如果是並列式信號驅動,則較為方便.

网友B:
LED可全亮及全滅,表示LED本體是沒問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可全亮及全滅,表示LED本體是沒問題的.

LED可全亮及全滅
那要如何用
還是要被面機板照

网友:
最好附上圖片,可便於判斷線路結構.

网友:
引用 楼主:
LED可全亮及全滅
那要如何用
還是要被面機板照

就如您說8成是 74595故障.要測試需要也測試器.給我照片我跟您說可能位置.

网友A:
我猜可能拆開是像這樣子.請對應一下故障位置是否一樣.

更換這4個 74595 ㄧ般都是SMD的.應該會好.真不行寄給我.我有測試器一定能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可能拆開是像這樣子.請對應一下故障位置是否一樣.

更換這4個 74595 ㄧ般都是SMD的.應該會好.真不行 ...

我以上傳圖片

网友A:
請問您的電路板有沒有辦法拍清楚ㄧ點.可以看見IC及電路板上面寫的字呢.

還有一個偏方.就是故障的那一片的排線作180度反插看看..是不是會好.

這是設計應當插電就會顯示一種狀態.空位/已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您的電路板有沒有辦法拍清楚ㄧ點.可以看見IC及電路板上面寫的字呢.

還有一個偏方.就是故障的那一片 ...

不接信號直接顯示滿位,可是滿字有問題
滿字的機板和控制卡都有有進到水,控制卡不知有沒有壞

网友:
基板有鏽蝕 建議先清潔一下 雙面都要  然後看看 線路有沒有被鏽蝕斷掉

楼主:
請問市面上一片led板大約要多少錢

网友:
LED板需要使用與原廠相同的PCB,要替代有一定的困難度.板上JP3,JP8,JP9,MAX485及其IC座需換新,電路板需清洗,並做補焊動作.

网友A:
進到水的部份需要先洗過.然後確定PIN腳是否有斷掉的.如能焊上去的先焊.如不行的要更換.控制卡有燒程式.最好原版修護.led板要看規格接沒有辦法說多少.但是上面IC都是買的到的.74138 74245 74595 7404 4953等...只要不是電路版爛掉都能換好的.若真不行寄給我幫您弄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進到水的部份需要先洗過.然後確定PIN腳是否有斷掉的.如能焊上去的先焊.如不行的要更換.控制卡有燒程式.最好 ...

我先自己修復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進到水的部份需要先洗過.然後確定PIN腳是否有斷掉的.如能焊上去的先焊.如不行的要更換.控制卡有燒程式.最好 ...

請問不接信號可顯示滿位
那有辦法顯示空位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不接信號可顯示滿位
那有辦法顯示空位嗎?

要看您在拆線的時候除了電源外.有一組輸入線.那輸入線是給什麼訊號.有幾種.RS232/RS485/或是乾接點等等都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您在拆線的時候除了電源外.有一組輸入線.那輸入線是給什麼訊號.有幾種.RS232/RS485/或是乾接點等等都 ...

電線是2心的不知如何判斷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電線是2心的不知如何判斷

連接的接頭是哪一個.方便照一下圖片3Q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連接的接頭是哪一個.方便照一下圖片3Q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連接的接頭是哪一個.方便照一下圖片3Q

電路板上使用了MAX485芯片.

网友A:
我看了您所圈的位置好像是JP1.我看不出來耶.可能要看背後或是查一下線往哪裡跑
JP8是RS-232 / JP9是RS-485  JP4我一樣看不出來.請問這平常會顯示數字嗎.還是只有空未與滿位2種呢.

网友:
感覺這一片沒動做到,互換後確認!若是前段出問題應該在選擇的動作!74138那部分可能性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您所圈的位置好像是JP1.我看不出來耶.可能要看背後或是查一下線往哪裡跑
JP8是RS-232 / JP9是RS-48 ...

只有空位與滿位

网友A:
試試皆地看看.這片我沒有修過不好意思

楼主:
接地
是信號接地嗎?
因該不會燒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試試皆地看看.這片我沒有修過不好意思

目前查到上半邊地一片線路有斷線,跟另外一片對調可正常

网友A:
這4片燈板的線路應該都是一樣的.對照一下找問題.怕您入水線路有斷.修好要做好防水...先祝您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4片燈板的線路應該都是一樣的.對照一下找問題.怕您入水線路有斷.修好要做好防水...先祝您完修 ...

其中一片比較嚴重可是背面的塑膠框拆不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中一片比較嚴重可是背面的塑膠框拆不掉

請注意看有好多個小螺絲在四周.要全部拆除.然後前面LED燈要壓一下才會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注意看有好多個小螺絲在四周.要全部拆除.然後前面LED燈要壓一下才會出來 ...

可是前面JED有上膠

网友A:
3片沒有上膠.只有這片有上膠喔..耐安A

楼主:
引用 网友A:
3片沒有上膠.只有這片有上膠喔..耐安A

全都有上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