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冰箱] 三洋SR-515GXV 除霜不良

楼主(2015-03-12):
DC直流變頻冰箱(第2集)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62-1-1.html 已詳讀完畢
目前冰箱狀況是庫內燈會亮,但就是不到一星期就又結厚厚的霜導致下層不冷,從2014/12開始維修七次,已換過: 左-化霜感溫器、中-溫度保險絲、右-溫度感溫器,後來也將主機板換過、化霜感溫器端子重新焊接,第四次來按了強制除霜n次,結果聞到燒焦味出來後~主機板上黑黑小小一顆爆了一聲~對方說他也沒動什麼就爆了@@~那天他拿了一個基板換上~說如果修不好他會退我錢~但基板他要拿回去~上星期是從冰箱裡面被挖一個小洞重接新的化霜感溫線到冰箱外面.....但還是不成功~~3/10又來換二個主機板再測試中.
不好意思~我沒看到主機板上這顆黑黑小小的是裝在那個位置(只有偷拍到這二張照片)~因為師父不喜歡我在旁邊看~不知有沒有大大還有什麼好的建議or 認識桃園的高手可以幫忙^^  不過冰箱已經被修(接線)成這樣~再找原廠的來不知會不會沒法修了~還是需要直接換新冰箱比較快呢(目前這台是96年產的)

第一次發文~如有不妥請見諒!!!

网友:
除霜電熱管有沒有檢查過?
其實一開始應該先找原廠服務站來維修比較好。

网友:
燈會亮表示溫度保險絲73度C並沒有燒掉,照片中的故障狀況屬於無法化霜
照妳說的相關零件大都已更換過,只剩下電熱管未更換,電熱管可從底下照片中紅色框框圈起來的端子拔起,
還有另一頭端子在最右邊上方,照片中沒有照出來,兩個端子長得一模一樣很好判斷,用電表歐姆檔測量這兩條
引線的阻值,正常大約68歐姆,一般壞掉都是開路測不到阻值

但是比較擔心的是,基板有零件爆掉,妳手上拿的這顆是電容器,會爆掉可能是線路有短路,妳說維修員有將冰箱鑽洞穿線,
怕的是過程中冰箱內箱中的其他線路有破皮短路,這就難查了 !

化霜感溫器的阻值也必須確認一下,底下照片中手指指的這個端子上有兩條黑色引線,將這個端子拔起,用電表歐姆檔測量這兩條黑色引線
的阻值,在冷凍庫內結滿霜的情況下,測量到的阻值必須在3.3K以上,正常情況大都10幾K了,如果在3.2K以下就是感溫器壞了,一般壞掉都會
停在2K左右

楼主:
熱導管測得67歐姆,後面CN2測得17K,怪了,這樣也沒問題,我這台是萬分之一的不良品嗎

3/15結霜照

3/15結霜照

网友:
丁大師我快沒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熱導管測得67歐姆,後面CN2測得17K,怪了,這樣也沒問題,我這台是萬分之一的不良品嗎 ...

綜合以上結果,個人覺得基板掛了,妳換的基板會不會是舊的不良品

楼主:
呵呵~辛苦各位大大了~~我測到這個結果也是覺得傻眼~還寧可測到是壞的~這樣就知道問題點了.........如果說換來的基板是壞的~那那那我也不會知道~~因為那師父就帶來換~應該不可能帶不好的來吧!!! (而且板子也換過第二次了)   今天晚上要再來修第八次了~已經說好是最後一次了(他說就再把線全部重換一次~但我想應該也是一樣吧~因為都測量過了)............有人想要來現場挑戰嗎~歡迎喲! 哈哈!!!   昨天已經偷偷去看冰箱款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辛苦各位大大了~~我測到這個結果也是覺得傻眼~還寧可測到是壞的~這樣就知道問題點了.........如果說換 ...

8次了..! 這位師父還真有耐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8次了..! 這位師父還真有耐心

這是第二位師父了~第一位來第三次時~直接說:我猜是風扇有問題~就直接換風扇後就要走了@@ 而且面對面講話、電話中聯絡的態度實在是越來越差~~我就打給他們公司要求換一位師父來(可能後面跑趟沒錢賺吧)~~第四次~第八次都是這位很客氣的師父~他換第六次時就說應該不會再有問題了~~再有他也沒步了................後面這二次是應師父要求再讓他試最後二次的.......

网友B:
跟我某年前修的冰箱毛病一樣..跑了5趟..開換都換了.該補也都補了..化霜管67渦姆也正常..結果還是換了???????????..就完修了...知道換了甚麼?跟原因?就加個分吧!

网友:
0.0 前輩們真是有耐心  ,看來變頻真的是很難處理.....

网友:
大家辛苦了  力口    三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我某年前修的冰箱毛病一樣..跑了5趟..開換都換了.該補也都補了..化霜管67渦姆也正常..結果還是換了?????? ...

是換了新冰箱嗎.....................哈哈!
不可能是換變壓器丫.......................昨晚師父來把線又重焊接了~說正常今天早上醒來、今晚下班回家都應該聽不到冰箱運轉聲~~但早上已經聽到他運轉不停了......看來真的沒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換了新冰箱嗎.....................哈哈!
不可能是換變壓器丫.......................昨晚師父來把線又 ...

有青才敢大聲..515才幾年?你就要讓他除役太浪費了.絕對不是換冰箱完修.是靠多年經驗累積

网友:
事出必有因,態度決定一切~~~~~看它有無追根究柢的精神

會不會是看不見的地方出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青才敢大聲..515才幾年?你就要讓他除役太浪費了.絕對不是換冰箱完修.是靠多年經 ...

大大拜託拜託! 求分享一下~讓我可以試試看

网友C:
先前原廠技師有來我服務的單位修過兩台類似這種問題的(型號不一樣),冷凍庫一直結霜,冷藏室不冷,結果都不是電子零件的問題,而是門片上那條packing(迫緊)這個名稱對嗎?不密合,看他弄一弄就好了,還真的故障就排除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換了新冰箱嗎.....................哈哈!
不可能是換變壓器丫.......................昨晚師父來把線又 ...

" 昨晚師父來把線又重焊接了~說正常今天早上醒來、今晚下班回家都應該聽不到冰箱運轉聲~~但早上已經聽到他運轉不停了 "

請問上面這句話是甚麼意思 ?

冰箱如果插頭拔掉,霜全部溶化掉之後,重新插電,正常情況之下壓縮機會連續運轉3~4小時才會達到正常溫度,壓縮機才會停止,之後大約每隔15分至20分左右會在運轉大約10分鐘左右

如果妳的冰箱重新插電之後的第二天,壓縮機若還連續運轉不停(超過30分),請用電表檢測CN2端子上的兩條黃色線的阻值是否低於10K,若是則請更換冷凍庫內的室溫感溫器(左邊是化霜感溫器,最右邊那一顆就是室溫感溫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綜合以上結果,個人覺得基板掛了,妳換的基板會不會是舊的不良品

報告師父:
看過1F內容,小的猜測這台冰箱應該不是原廠去修的,所以拿不良品再去修不良冰箱的機會很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先前原廠技師有來我服務的單位修過兩台類似這種問題的(型號不一樣),冷凍庫一直結霜,冷藏室不冷,結果都不是 ...

門磁條若不密合,熱空氣會被吸入,冷熱交替之下就會產生凝結水,一般會附著在庫內的上緣,靠近門的地方,
嚴重一點會附著在庫內後蓋板的迴風口處,這些凝結水經過冷氣的吹襲,會結成像鐘乳石一樣的冰柱,然後把迴風口堵住,造成庫內空氣循環不良冷度不足
但這種情形與不化霜截然不同,不化霜是會在蒸發器上結上一層厚厚細綿的霜,嚴重一點霜會從迴風口溢出,但也是細細綿綿的霜,且完全不會融化,而門不密是會結成硬硬的冰柱,還有一個重點門不密雖然會造成迴風口結冰柱堵住,但是冰箱的化霜系統還是正常的,大約8個小時之後冰箱還是會進入化霜週期,蒸發器的霜會融化掉,但是迴風口的冰柱不會融化掉,也就是門不密與不化霜兩者在蒸發器結霜的量是不同的,兩者之間的差異從外觀上應該可以容易的判斷出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報告師父:
看過1F內容,小的猜測這台冰箱應該不是原廠去修的,所以拿不良品再去修不良冰箱的機會很高!

還有一個重點他的基板會爆電容,所以我才會懷疑基板不是良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門磁條若不密合,熱空氣會被吸入,冷熱交替之下就會產生凝結水,一般會附著在庫內的上緣,靠近門的地方,
嚴重 ...

今早發現冰箱左側邊真的有水氣

門打開的內側邊也有
但那師父也說跟蒸發器上一直結霜應該是沒關聯的

還有一個重點他的基板會爆電容,所以我才會懷疑基板不是...  =>但爆掉電容的基本是原本冰箱上的(買冰箱時原本的)後來也換過二次基板~應該不致於二片都是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報告師父:
看過1F內容,小的猜測這台冰箱應該不是原廠去修的,所以拿不良品再去修不良冰箱的機會很高!

是的~那時不懂事~因為下層已經不冰了~怕東西要壞~就急著上網找維修師父~然後又可以當天立即來處理的~~真的很後悔!

楼主:
引用 网友A:
" 昨晚師父來把線又重焊接了~說正常今天早上醒來、今晚下班回家都應該聽不到冰箱運轉聲~~但早上已經聽到 ...

" 昨晚師父來把線又重焊接了~說正常今天早上醒來、今晚下班回家都應該聽不到冰箱運轉聲~~但早上已經聽到他運轉不停了 "
就是我4F PO的那張3/15結霜照片~最左上那條化霜感溫線~他從後面挖了一個小洞接新的線進來~然後焊接(師父說只有這條線最細~比較有可能壞掉~不然他實在想不到還有啥可能性了)~他說正常八小時要除霜一次~所以過了一晚睡醒、下班回來正常都不應該聽到冰箱在運轉的聲音

壓縮機會連續運轉3~4小時才會達到正常溫度,壓縮機才會停止,之後大約每隔15分至20分左右會在運轉大約10分鐘左右
=>我目前也還在觀察中~因為通常第四天就會發現是否又有問題了~3/16維修後~到今天3/18~中間二個抽屜是小冷凍庫,裡面的測試水還是沒結冰.....

室溫感溫器已經換過新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晚師父來把線又重焊接了~說正常今天早上醒來、今晚下班回家都應該聽不到冰箱運轉聲~~但早上已經聽到他運轉不停了......看來真的沒步了........

運轉聲跟除霜不良應該沒關係吧?正常的冰箱每隔幾十分鐘一定會聽到運轉聲,如果隔天早上完全聽不到運轉聲那豈不是故障了?

楼主:
3/25請師父把測阻值沒問題的電熱管也一併換上了~到昨日3/31打開又是這狀況~~看來真的沒步了

換電熱管後~師父發現冰箱裡多一個東西~還問我這是不是我的@@ 我好無言丫

好像真的要把這台報廢了~手動自己除霜真的好麻煩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3/25請師父把測阻值沒問題的電熱管也一併換上了~到昨日3/31打開又是這狀況~~看來真的沒步了

沒有裝這個會造成排水孔結冰

鋁片的部分是包住電熱管,然後將電熱管的溫度導熱到不鏽鋼金屬條上,金屬條的尾端是插在冷凍庫內的排水孔內

妳可以照一下風扇馬達的照片上來嗎 ?

請問自動製冰塊的功能正常嗎 ?

壓縮機有在運轉的情況下,打開冷凍庫(冷藏庫要關閉),壓下右側面的風扇門開關,請問風扇會轉嗎 ?

网友:
引用 楼主:
3/25請師父把測阻值沒問題的電熱管也一併換上了~到昨日3/31打開又是這狀況~~看來真的沒步了

我發現照片中右側紅色圈起來的的保麗龍破了,破掉的另一部分要黏回去,
這部分是通往冷藏室的風道,如果沒有密合,會造成送往冷藏室的冷風風量不足

另外維修師傅有更換化霜感溫器,請問他新的感溫器是裝在哪裡 ? 照片中我好像沒看到 ,應該要裝在照片中藍色圈起來的位置

楼主:
近左上除霜感溫器師父從背面新接的線,看第二張應該就懂了,整台很慘

風扇照

3/31手動除霜後,4/2狀況照

製冰我還在測試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近左上除霜感溫器師父從背面新接的線,看第二張應該就懂了,整台很慘

風扇會轉嗎 ?

師傅更換的化霜感溫器引線怎麼是黑色的 ? 原廠的感溫器引線應該是白色,這恐怕有問題
在類似最後一張照片結霜正常的情況下,請從基板側再次測量CN2黑色引線的阻值是多少 ?

請確認電熱管的迴路有正確的送達到基板CN1上 , 方法 : 將冰箱插頭拔掉,將基板上CN1的端子拔起,用電表歐姆檔
測量CN1端子上的白色線與電源插頭其中一腳,正常下會量到電熱管的阻值約67歐姆,如沒有就是中間有斷線(通常是冷凍庫內的端子座不良)

网友:
線路查都查完了 沒問題 為什麼不去服務站買一塊ic板換一換 感溫器一起換一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