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檯燈怎麼檢修

楼主(2015-03-12):
各位先進大家好:

小弟不是電子科背景,只會簡單的焊接和測量,單純覺得DIY樂趣無窮
無意間發覺這個好天地,希望能在這裡學習到很多。

我家有一個PL27的檯燈,MISUBISHI大概十歲了,目前是還可以正常作動
但是開了不到3分鐘就會ㄆ一ㄚ一聲斷掉,發現使用過程中27LH那顆不曉得是什麼會一直升溫,如果讓電風扇吹他,就可以使用10分鐘以上。

曾經拿去電子材料行問,他們說沒有那顆27LH,而我也不確定是否是那顆壞掉,只是覺得他一直升溫,懷疑他,懇請大家賜教,或是提示我應該用電表量哪裡的電阻來檢測,希望可以救回這個使用很多年有感情的檯燈。

楼主:
PL-27W 檯燈,亮5分鐘內過熱跳掉,已完修

引用 楼主:
大家好,謝謝大家耐心指導,我又檢查了一些,但是沒有量到壞掉的
還請大家給我方向,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我高壓電容都卸下來量測,量測都正常,但是想到wish大說的電容表只能參考,所以我還是把所有高壓電容都換掉了。
小小一張板子,能量的都全部拆下來量了,但是都很不幸都是正常值,正當我放棄要買100塊的電路板套件來換的時候
我又一次把論壇"檯燈"文章全部再看一次,發現了這篇,而且症狀跟我一樣
不是2顆電晶體組成,而是tr+ts,溫度過高不到5分鐘就會跳掉,冷了又會正常,保險絲也正常,燈管也沒有很黑...←如果你有以上症頭,可以參考我們優先考慮燈管,而不是電路板喔n_115|
重點是燈管正常亮,都沒有懷疑它,電路板繞了一圈,最後居然是燈管,給以後類似的人參考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E6%AA%AF%E7%87%88

雖然只是個便宜的家電,套裝板子也只要100元,但是DIY樂趣無價,也感謝很多看完文章願意給我回覆,不會嫌棄新手的前輩們,很喜歡這個論壇

159元燈管一支完修

159元燈管一支完修

网友:
那顆27LH是電感.
如果是我,我會先檢測所有的電解電容,再檢查PL27右下方那顆用熱縮管包起來的電晶體.

楼主:
謝謝Ricky大的熱心回覆
請問電容應該怎麼檢測好壞呢?目測都沒有爆掉。是用歐姆檔,直接測試有沒有斷路嗎?
另外我有量那個電晶體,他有三個腳,我用電阻檔,任兩個都是斷路。
謝謝您給我協助。

网友:
你得要先學習怎麼測量零件好壞,這些舊文都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Ricky大的熱心回覆
請問電容應該怎麼檢測好壞呢?目測都沒有爆掉。是用歐姆檔,直接測試有沒有斷路嗎?

基礎:電壓/電流/電阻/電容/二極體/電感........等,論壇都有慢慢搜尋.......才有樂趣。

而這類產品低單價也不適合修,電子零件都有壽命修了這個又壞另一個(不夠工)。除非是新品故障,較適合(大部分都有保固)。

建議換個新品較快,水電行零件專賣店買個PL用電子安定器27W,平均價格百元左右。

有興趣也可藉新品了解線路學習,原理大同小異。

下圖是買顆電子安定器湊個支架就組合的水族燈,雖醜能用就好,給魚用的勿見怪。
拆開後是否似曾相似,只能支援到14W,用在T8 /10W還OK。
以上參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Ricky大的熱心回覆
請問電容應該怎麼檢測好壞呢?目測都沒有爆掉。是用歐姆檔,直接測試有沒有斷路嗎?

沒電容表的話,就直接用換的吧. 電容有時壞了也不會凸頂.
可以從左邊那2顆小的先換.
電晶體也一樣可以用換的, 是我,會在廢板找看看有沒有規格差不多的型號來換,這對你可能太難了.

要維修的話要先學一下基本電學. 可以增加更多樂趣與成就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礎:電壓/電流/電阻/電容/二極體/電感........等,論壇都有慢慢搜尋.......才有樂趣。

而這類產品低單 ...

在此感謝大家的熱心,還附上圖片參考,真的覺得很讚
就像大家說的,要慢慢搜尋才有樂趣,我會努力找文章來看
很高興有這個論壇,有豐富的討論和圖片,可以滿足DIY興趣的樂趣
很高興認識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此感謝大家的熱心,還附上圖片參考,真的覺得很讚
就像大家說的,要慢慢搜尋才有樂趣,我會努力找文章 ...

拍一下你的電表的照片

說不定有電容檔,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先利其器~

网友:
建議先看焊接點是否有錫裂,先補焊試看看!

楼主:
1.焊錫都有補過
2.電容表購買中,買來再來把電容拆下來,一一量看看是否容量有對。

附上目前的電表,看起來應該是無法測量太多東西http://ppt.cc/iMOu

楼主:
大家好,謝謝大家耐心指導,我又檢查了一些,但是沒有量到壞掉的
還請大家給我方向,謝謝大家 http://114.35.77.18/PL27question.jpg

新進度

新進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