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PLC 介面 RS485的一些小經驗分享

楼主(2015-03-13):
最近從寶山拿到兩個 好東西他的介面是 RS232 或是RS485 ,這廠商是 ICP.CON 泓格公司的舊產品,上了該公司的網站,下載相關的測試軟體使用 RS232 跟他溝通卻一點都沒反應,(跟客服聯絡了,也發了訊息等待回應中!!)

下面這個可以使用 RS232 也可以使用 RS485

下面這個 8通道的類比輸入則使用 RS485

我剛開始使用 多年前買的 RS485

因為兩個都無法讀出就讓我懷疑起,我的RS485是不是有問題啊!!於是我從網路上找到了一些 RS485的電路圖,下面這一張是我經過合併幾張網路的電路圖之後把它試出可以動作的電路.

實際電路如下, 感覺很複雜,因為上面那一片小板子是以前從不知名的地方拆的,上面因為有 MAX232 所以拿來用,後來發現 那一顆IC 故障了,於是換個IC座, 旁邊的小綠板子上面是 MAX485 (SN75176) 旁邊一大堆接頭 只要是用來確認量取信號用的,因為我沒有信心RS232 轉換成 RS485 會有哪些狀況發生,信號對不對...

後來我又翻出了N年以前的 研華的模組經過測試證實了我的電路沒有問題!!
這是使用 JOE大的 LA 得到的波形

看到波形之後很多人應該就知道 RS485的動作了!!
我可以再跟 看不懂的網友分享我的經驗

RS232 和 RS485 有何差別? 有心要了解的人 先從 GOOGLE 大神那裡看一些資料,之後...

1. RS232 有分兩種 一種是 他的電壓 會是 +/- 15V (或是 +/- 12V) 這是標準的 RS232 介面,也就市以前 PC 後面的 COM1 的接頭輸出位準,在PC輸出端是 "公的" 9pin 接頭,表示他有主控權.  很多年前有 "MODEM 摩電"他因為是沒有主控權,所以他的9 pin 接頭是"母的" ,而我們的 RS485轉換接頭 9pin 端也是"母的".

2. RS232 TTL 這是因應 目前很多PC已經沒有 COM1 的外接9pin 接頭,而使用 USB轉RS232 為了減少成本於是 只有 0V--5V 的電壓位準.

3. RS232 是全多工通信,也就是說 他的 pin3 送出資料的同時,也可以由 pin2 接收外來的資料.

4. RS485 是半多工通信,他發出信號時候,是不管外面在作何事,因為他會用它的 發送腳位控制讓外面的信號進不來!! 等到他的送出信號(pin3 腳)不動作的時候,這時外面的信號就可以進來了,這時候把外來的信號經過 RS232 IC 轉給 PC端 RS232的 pin2腳,完成外界信號回傳到 PC的動作.

5. RS485 雖然只是半多工,但是因為是 差動輸出(看線路圖上他的輸出就兩條線不需要接地) 所以 對於抗雜訊效果比起 RS232好多了,所以經常用在工業上的控制.

目前我的 RS485介面已經可以正常運作,但是我的 I-8817 和 I-7018 都還不行動作,若有先進可以告知問題點,小弟非常感謝!!

楼主:
LA的波形中  第一個是 RS232的 送出資料  第二個是 RS232的接收資料 第三個是 RS485的 DATA+ 信號 第四個是 RS485的 DATA-信號 ,大家可以發現 DATA+ 和 DATA- 是互補的 而且 他的信號市 RS232 發射與接收的 合併信號!!

网友A:
阿乾大:
版規那一段要把它刪除啦.

网友B:
多年前用過RS232及RS485的經驗印象是...

1. RS485 要注意 終端電阻的問題
  例:   A == B == C == D (在最前端A跟最後端的D (終端) 要加 (終端)電阻
  (終端)電阻 好像 也不是對5V(電源)跟地, 而是加在 D+跟D- (差動) 中間

2. RS232 的電位問題...
  RS232 標準電位 而言,
    marking信號  -3V ~ -15V
    spacing信號  +3V ~ +15V

  參考RS232 wiki http://zh.wikipedia.org/wiki/RS-232
  在一些 簡化/不標準/便宜/單電源....的設備上...
    +3V以上 視為 spacing信號 , 其他當作marking...
註: 另外驅動能力也有不同,有的不能使用太高的baudrate ...

使用RS232,RS485 電壓電位問題,傳輸速度(baudrate),驅動能力(信號上昇/下降速度),....
等等 都重要因素...
如果有使交握(handshaking),還要看是硬體(RTS/CTS,DTR/DSR,...)腳位有沒有接對或軟體XON/XOFF

RS232已經是很成熟很成熟的 老東西,有時候很簡單,隨便接都會通,有時候有相容性(非標準)問題,
讓人一個頭兩個大...找都找不到,但換一個設備又什麼都沒問題...

剛剛想起一個問題,有時候線材長短 也是一個問題...(Baudrate愈低,傳輸距離愈長...)
兩台PC對接,null modem的線跟1對1的線(外觀長的一樣),也有可能讓你浪費很多時間...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阿乾大:
版規那一段要把它刪除啦.

我刪好了

网友:
這樣掃掃看呢?

网友C:
RS232 做 loop back test

RS485 也可以做 loop back test

那個也可能用 RS422, 點對點

楼主:
WISH大:
   不好意思!! 下次一定注意!!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阿乾大:
版規那一段要把它刪除啦.

SCOTTWANG大:
     感謝 WISH大已經幫我刪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年前用過RS232及RS485的經驗印象是...

1. RS485 要注意 終端電阻的問題

JASON大:
   感謝分享!! 這個通訊協定 還真的搞死人!!
   以前有看過人家使用 協定分析儀 超好用!!
   有空再來找 RS232 MONITOR 的軟體,聽說可以 監控 雙方的通信 內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RS232 做 loop back test

RS485 也可以做 loop back test

XIAOLABA大:
   我還對 485 接腳(9 PIN)不太熟悉!! 至於 LOOP BACK TEST 我要找找看怎麼作,感謝分享!!

网友C:
引用 楼主:
XIAOLABA大:
   我還對 485 接腳(9 PIN)不太熟悉!! 至於 LOOP BACK TEST 我要找找看怎麼作,感謝分享!! ...

RS232 LOOP BACK TEST

看看這個,

http://bbs.pigoo.com/thread-47634-1-1.html

RS232 TxD, RxD 直接連在一起, 自己發送的字碼, 自己就會收到

RS485 類似, 但因為多點, 就要自己設計 PROTOCOL

楼主:
引用 网友C:
RS232 LOOP BACK TEST

看看這個,

xiaolaba 大:
   感謝!! 我再研究!!

目前應該可以確定 買的 RS485也沒問題!!

那可能就是泓格的問題了!!

网友:
把背板開關切到INIT試試.

1.12.2 INIT Mode.
When the module is powered on, with the rear slide switch
set to the INIT position as shown in the figure below, the
module is in INIT mode, (see Section A.1 for details), and
the communication settings are as follows:
1. Address: 00
2.  Baud Rate: 9600 bps
3. No checksum
4. Protocol: DCON

网友D:
沒錯,先前玩研華的 ADAM PLC 如要進測試或更改內部的執行程式都要短路 INIT 接點才能進入 PLC 內部。
沒有短路或扳開關 PLC 重開機只會執行原先預載入的執行程式。

要先去看 Manual 才能開始玩。應該也要有開關或 Jump 去選擇這個 9Pin D 頭是要走 RS-232 或 RS-485 介面。
如果是選用 RS-232 是不是也要加個 null modem 轉接頭才能與電腦通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沒錯,先前玩研華的 ADAM PLC 如要進測試或更改內部的執行程式都要短路 INIT 接點才能進入 PLC 內部。
沒有 ...

duke83 & lowjmin大 :
   感謝大家對小弟的指導,今天晚上手又癢了!! 於是把 I-7018 拆開來把 MAX485 的 1 4 腳量信號,怪怪的!!  7 6 腳有信號 1 4 腳沒信號!! 最後大膽的把他給拆了 換上我手頭上的 LTC485 最後居然可以WORK了!!  哈哈哈  天道籌勤!!

楼主:
感謝 泓格 許先生以及鄭先生的協助,原來,這個PLC 需要變更韌體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