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K-36 LED手電筒插卡式MP3音箱播放器按鍵無法使用

楼主(2015-03-13):
請問各位高手這台MP3音箱要如何維修呢?謝謝

內部構造1

內部構造1

型號

型號

內部構造2

內部構造2

內部構造3

內部構造3

外型

外型

楼主:
這台的狀況是只要按鍵一按,收音機的選台數字一直跑,再怎麼按都不會停止,其餘的功能像LED及USB都可正常使用。請各位高手不吝點出有問題的零件,謝謝~~~

网友:
按鍵無法使用?...選台健是否漏電! 針對無法使用按鍵汰換!

楼主:
感謝lkkseemi的建議,按鍵已經全數更換過了,還是一樣

网友:
是否是在偵測頻道
如果是,可能是RF晶片或是天線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台的狀況是只要按鍵一按,收音機的選台數字一直跑,再怎麼按都不會停止,其餘的功能像LED及USB都可正常使用 ...

收音機可否輸入頻率收聽,例94.3 ,104.9 MHZ

楼主:
1.好像都搜尋不到電台
2.請問RF晶片是哪一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1.好像都搜尋不到電台
2.請問RF晶片是哪一顆呢?

靠近天線接線附近。

楼主:
謝謝以上二位的指教,我把ic換掉試試看,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