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網拍買來的號稱"原廠"Iphone5電池

楼主(2015-03-13):
最近感覺我的IP5 電池快壽終正寢
外面換電池大概都要一張小朋友左右
如果說是APPLE原廠我想要兩三張小朋友 跑不掉
所以開始研究一下自己換
首先就是電池要跟誰買才可以買到好的?
雖然說一分錢一分貨,但是我也怕賣家拿便宜貨坑我
乾脆買便宜的 多買一個來研究一下
網拍賣家說是原廠且有一年保固 還送工具
一顆不到三張國父
品項還不錯
正反各來一張
有沒有注意到那個Data Matrix (二維條碼) 只是一個大一個小而已
所以根本不會是條碼旁的序號 雖然我也掃不出來
心已經涼了一半
電池晶片有用一個塑膠殼保護起來
看起來還不錯
背面就只有加粗連接電池的Pin腳以及兩個看起來像是Debug用的pin

再來打算拆黑色封裝
有人知道大概要怎麼拆好呢?

网友:
有先在 iOS 設定內先查看目前原電池的容量數值嗎?才用兩年多應該還不需換電池。

我的三年 4S 用到現在還有 77% 的實際容量,原廠電池品管很嚴很耐用,換用副廠電池可能還比不上原機舊電池。

网友:
要是真的擔心  就慢慢比對保護板上的IC型號吧

网友:
買來沒用就拆了會不會太....

网友:
雖然才3張國父
買來就拆好像也滿.....有精神的

网友:
樓大~該不會是想來個爆破實驗??

楼主:
有空就慢慢拆阿 這離電池該怎麼拆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空就慢慢拆阿 這離電池該怎麼拆阿

在水池中割開來   可以先從後面來  在割到前面

在割的時候基本上就在開信一樣  電池芯不要去割到  如果割到了電池冒煙的話 水開著人先退到旁邊
袋子破了 是不會膨脹的  水是為了冷卻不讓電池暴走

應該會有五層  一層麥拉膜包著  再來就是電池芯  一層銅箔  一層滲透膜 一層鋁箔

電池芯 是用卷的  所以應該可以找到拉開的地方

銅箔鋁箔上面都鍍石墨(上面有凝膠那個就是鋰電池的化學物質 )

可以先賞圖n_142|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 ... ;id=705562072846683

网友:
痞酷居然有 fb

网友:
當然有
我本來還在想說要在更多社交網站上創立專頁
拉些人過來~ 提高人氣 或至少能夠有更多方式認識痞酷

痞酷的人基本上都是靠搜尋引擎才知道有這網站的 連我也是n_020|

网友:
又多長知識 加油

网友:
便宜貨絕對不可能是"蘋果"原廠出品的

阿六仔~~說的原廠新品

原廠新品是指---->"阿里不達"的副廠生產製造的新電池

他不會說這是"蘋果"原廠~阿六仔多是用原廠新品這種說詞

网友(2015-04-21):
阿6的電池
(1)以往兩顆奘的必有一顆是壞的或是能量減半的
(2)容量一定要除2,好一點的是再乘80%,或是再除2,多大容量就要有多大體積,不要被騙,
(3)因電子材料水準不夠,保護電路提前壞而行成炸電池是件,原廠電池因有原廠把關不然那電池也是阿6製,

网友:
之前在論壇中有看到鋰電池的介紹,是內地的節目, 其中很重要的是
"不要在潮濕的環境下拆解鋰電池",
可能會造成鋰電池燃燒及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