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24050 充電IC 充電電流上不去

楼主(2015-03-13):
最近在試TI的BQ24050這顆充電IC datasheet裡說明充電電流可充到800mA

但是我實際電路做出來後發現電流最高只能到90mA左右

想請問有接觸過這顆IC的前輩 是否有地方出錯? 在此附上電路圖

BQ24050

BQ24050

网友:
U1的第7腳試著接到第1腳試試.(不要接地)

网友:
D+ D- 短路看看??

网友:
我沒用過BQ24050,不過看了一下Datasheet,應該是D+, D-未短接,或Iset2接地沒接好

TI Datasheet第16頁上有寫,
http://www.ti.com.cn/cn/lit/ds/symlink/bq24055.pdf
D+, D-用來判定是接在電源供應器上或是接在電腦的USB槽上。只有判定為接在電源供應器上時,才會使用Iset設定的電流,接在USB槽或未知狀況都會維持只用100mA來充電以避免過大電流拖壞USB槽。
D+, D-短接為電源供應器,D+, D-各接下拉電阻為USB槽。

這份應用文件的第2頁有接線參考圖,
http://www.ti.com/lit/an/slua551/slua551.pdf
D+, D-之間接200歐以下的電阻視為電源供應器供電
D+, D-各接15k電阻至地視為USB槽

提供參考。

楼主:
試了以後成功了 謝謝各位

网友:
恭喜你試成功了,但做了那些更動及測試數據,可否分享?

楼主:
我是依照robotai前輩提醒的做法去做 將D+與D-之間串100歐姆電阻

本身附載是接3.7V 820mAh的電池

大約把R1調到680歐姆左右 快速充電電流約可到800mA

网友:
所以是使用外部電源供電?以USB供電的電流似乎大了些.

楼主:
恩沒錯 我是使用電源供應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