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同電鍋 TAC-8H 不加熱

楼主(2015-03-13):
幾個問請問大家

1.這是不知道用多久的大同電鍋,可以猜出多久了,因為已經找不到製造日期

2.這種老舊電鍋沒有加溫度保險絲,加熱過頭不會有問題嗎?
如果要增加保險絲 規格要選什麼?

3.加熱片早期就是這一種嗎?由於有沒有維修過所以不清楚
如果要買加熱片應該要選那種好?

4.另外固定加熱片的螺絲由於有些已經生鏽,轉出來時頭已經斷了
有得買嗎?

謝謝。

网友:
這款的~圖3的接點很容易掛點說~

网友:
出廠日期印在底板外面,這兩線式加熱器的歷史應該有十多年了!

网友:
你的不加熱的原因有找到嗎?

基本上好像所有零件都還買得到
圖五就是利用溫度熱脹程度不一樣來判斷溫度已到達而跳開來不繼續加熱的

有可能接點氧化,導致不導通,磨一磨又是一尾活龍!
有可能加熱片斷線的,請服用三用電表歐姆檔,可以打開雲母片找出斷線位置接起來再繼續用~(三太子有示範過)
有可能插頭故障,或者是電源線故障,看看

楼主:
換了2線原廠料件

完休

只不過,原本要加裝保險絲

看了又看,好像沒辦法加

网友:
可以加裝溫度保險絲把紅箭頭處線路移除換上溫度保險絲組即可
只是常用的話溫度保險絲會是一個消耗品

网友:
可以加保險絲~順便買磁座比較好加裝~大同還有再賣

网友(2015-04-21):
在台北市中山北路 買零件就好 電熱板  他有多賣原型鑄鐵 要先合一下  有時候會問你要不要買 一般我都不會購買 但也不會貴啦 好像6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