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飛瑞B-600不斷電系統(UPS),備電功能失效維修。

楼主(2015-03-14):
飛瑞B-600不斷電系統(UPS),備電功能失效維修。

這個是店長大送的 -- 送飛瑞不斷電系統

因為店長大不想修了,我就拿來玩玩看。
拆開機器,發現裡面有一個鎖螺絲的塑膠柱斷了,不知是否運送途中斷的。
經用電源供應器模擬電池供電測試後,一切正常,噫,沒了,就這樣結束了。
電池的部份,可能得找時間加水測試看看是否能正常儲電,若不行就得再買一顆新的了。

1. ▽ 店長大的UPS照片.

2. ▽ 打開機器外殼,拆掉電池,接上電源供應器。

3. ▽ 所用的電源供應器,消耗電流很小。

4. ▽ 備電功能正常,測試用的燈泡亮起,還有不時聽到警示聲。

网友:
看樣子,應該是電池掛了

這種類型的UPS,必須仰賴電池才能啟動
所以電池掛掉,當然開不了機囉

网友:
一顆新的電池行情大概多少啊~~~
對這個沒研究,

网友:
一顆12V7 的電池,有賣300多到500不等

网友:
電池價格波動大,每年多會變動幾次

只不過我個人是認為這種標榜個人使用的UPS,實在是沒有必要使用

1.會比較穩壓嗎?就算有一點點那有差嗎?

2.停電時,可以hold住幾分鐘,讓你結束作業關機!!! 通常會遇到停電的機率很小,就算是跳電以現在的設備也不容易壞~~~常常是N年後,突然停電,市電停了當然UPS也沒電了(電池掛了)

3.最常遇見一些公司行號 or 維護廠商,買了一批UPS,留一些當"備品"~結果多是過了幾年全部電池報廢
   背的話電池漏液,由倉庫領出接電測試一插電就X,掛了!

网友:
如果是個人用....
我一直都是用NB(筆記型電腦)(在家中用 則外接兩個螢幕) 行動方便也有便宜的NB可選...
NB的電池本身就跟UPS功用,不用怕停電(資料遺失問題)...

网友A:
我也是覺得電瓶的問題,露天上有很多業者在賣的,你可找一下資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覺得電瓶的問題,露天上有很多業者在賣的,你可找一下資料。

老强?
大家準備要發發發了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覺得電瓶的問題,露天上有很多業者在賣的,你可找一下資料。

強哥!
歡迎回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覺得電瓶的問題,露天上有很多業者在賣的,你可找一下資料。

強哥~~好久不見!!!....

最近還有在玩Arduino嗎???....有大師級的jojoling桑可以請教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55434-1-1.html

网友:
個人使用的大多是離線式,你要靠電池運作?~~~很沒意義

因為台電停電情況如果是計劃性停電他們會事先通知,如果是突發停電你靠UPS也撐不了多久,
或者說當下你真的是在不能立即無電的狀態下嗎?(打報告正好停電?!)

UPS應該主要是預防電力系統的突波,例如你家附近是落雷熱區,輸電線路又是架空線容易受雷
擊突波影響。但是這種情況下在線式UPS比較具有較好的保護能力,離線式僅能算是緊急備援電
力幫你"有機會正常關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