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板上的電解電容好難更換

楼主(2015-03-14):
這板電視盒底板很難拆出電解電容更換,用80W焊鐵很難解焊
請各位指點謝謝

网友:
沾一些助焊劑試試

网友:
我不是職業維修  所以都用笨方法
先補新錫 (最好是就是含鉛的錫絲)
新錫融入之後會比較好解焊

解焊取下電解電容只是小兒科  真正難的是  之後將孔內舊錫清空
關於這部分 你再找找論壇內舊文 以前有熱烈討論過

网友A:
一次加熱一隻腳   左搖右擺

或是將電容先剪掉   只留下殘腳就會很好處理了  因為電容也是是烙鐵熱量發散的來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次加熱一隻腳   左搖右擺

或是將電容先剪掉   只留下殘腳就會很好處理了  因為電容也是是烙鐵熱量發散的 ...

拆電容比較容易,最難孔內舊錫清空於這部分

网友:
菜鳥小弟最近拆電解電容越來越上手~連DIP元件也都是用這個方法。
不知道這樣是否有什麼後遺症?!
目前除了大面積的焊點有點力不從心之外,其他的都很順利。

我用30W台製烙鐵+goot 吸錫線。
也跟前輩們的方法差不多,先『一次加熱一隻腳   ,左搖右擺』。
不要完全將腳抽出,這樣錫會卡在孔洞內。
再來剪一段吸錫線左手用小鑷子靠近,烙鐵頭於線上加熱。
等到線上都吸了錫後,就能抽離確認是否還要再重複。
幾乎不用擔心孔洞塞住的問題。

吸錫器我不是很會用,而且好用的又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拆電容比較容易,最難孔內舊錫清空於這部分

腳清出來之後   加熱錫孔   往桌上拍(要趁熱)

网友:
我都是用吸錫器,如有雙面貫孔要小心拆,左右晃拆法溫度要夠,否則很容易連貫孔拔掉的!

网友:
搭配熱風槍使用,會比較好解焊。
有些大面積鋪銅的地方用100W的

楼主:
我用吸錫器,很難吸走孔內的鍚

网友:
F大 好野人!!

网友:
建議喜歡維修同好  還是買台好工具吧 恆溫烙鐵 拆卸零件跟補強焊點真的是好幫手..不然 拆壞了焊點 還更花成本去維修跟尋找關聯線路...工具若是齊全...問題減少很多喔..

网友:
下巴   我的下巴 掉了

F大家裡裝備真雄厚n_063|

网友:
這台是北投焚化爐惜物回來的,
可惜吸錫頭劣化了,不太吃錫了!

网友:
其實初學進入的話,還是需要一把溫度夠的烙鐵,
一把好烙鐵可以走天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腳清出來之後   加熱錫孔   往桌上拍(要趁熱)

這要看情況。。。。

不要打到BGA焊點或晶片的腳脫焊了。

我只有在殺肉時會這麼幹。

网友:
孔洞除錫的問題以前我也困擾過。

不過這在之前的舊討論已經說過了,我後來是用削尖的牙籤處理。用了牙籤這一招,從此不再覺得難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