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冰箱 MR-F30R 冷藏室不冷、冷凍室結冰

楼主(2015-03-15):
請問大大,因為對電路比較沒那麼瞭解,想跟大家請請教一下如下。

三菱冰箱 MR-F30R 冷藏室不冷、冷凍室結冰(有拆開來檢查發現結冰)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0u64nfUMuU1WmVMd1Y4czVkNTA/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0u64nfUMuU1c2hPYkhEOER6VkU/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0u64nfUMuU1MEZjQWQ5SldKNHc/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0u64nfUMuU1MlJ6ZFNkMnJRRzA/view?usp=sharing

敘述一下症狀,
發現冷藏不冷後,手動除霜,大概冷個2個星期,第3周開始變涼而已,冷度下降,第4周大概就不是很涼。
蒸發皿是乾的,看起來是沒有水會留下來,
不過手動除霜用吹風機吹冰塊融很快的時候,都可以流,感覺沒有阻塞。

冷凍庫還是很冷。

剛手動除霜的第一天摸側板,冷凍庫的位置可以摸到熱熱的。
不知道是除霜在作用還是其他等等。
但幾天後也都保持冰涼涼的狀態了。

1.先猜是除霜定時器壞掉。
因為板上都說除霜定時器很容易壞掉,線路圖上好像沒看到,但不確定。
而冰箱後方的常見位置也沒有看到定時器在那邊。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0u64nfUMuU1VHR5Mmcwa1BiVmc/view?usp=sharing

2.其他原因不明。

麻煩板上不吝指教,先謝了。

网友:
請注意版規,照片直接貼上來不要外連。

這款沒有除霜定時器,是用電路板控制的。

网友:
既然一再無視版規勸告,那只好依版規處置。

网友:
你的檢舉已收到
解決方案在這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E7%B8%AE%E5%9C%96
等禁言結束後再重發一次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