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Onkyo TX-SR875內部連接插座要如何拆開?

楼主(2015-03-15):
    Onkyo TX-SR875 環繞擴大機有些狀況, 要拆開做處理. 請問照片中紅線圈起來的白色插座要如何拆開, 拔起連接的黑色排線? 嘗試撬開左右兩邊的''耳朵'',但是方法好像不對, 覺得整個白色插座與PCB有些分離的樣子, 不敢再繼續下去了.  請問拆開插座的正確方法是何種方式? 謝謝~~

网友:
用起子往下壓.線就可以輕鬆拿起來了.

楼主:
非常感謝提供的方法和影片, 向下壓就可拆卸排線, 原用的錯誤方法,差點把插座拆壞了.

楼主:
  拆掉上面的板子, 下面的線路板又遇到沒見過的插座, 這次不敢亂動, 先上來求救一下, 圖片中兩種不同型式的白色插座, 要如何把固定住的排線取下? 謝謝~~

楼主:
拆下來了, 圖一是插座往外推出, 圖二是壓下插座, 退出排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