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問題-Tek2215示波器無法開機

楼主(2015-03-15):
一.開機後無直流電壓輸出

二.更換TL594依然無直流電壓

三.TL594第12腳位有脈動電壓

更換TL594

更換TL594

网友:
更換TL594第12腳位有脈動電壓
第12腳是VCC  你該往供應VCC 的源頭去找

楼主:
經量測後發現IC各腳位電壓都會重複跳動,看起來像是啟動不起來,但是查不出原因!

网友:
也有可能是電流太大啟動後跳保護動作,請檢查二次各電壓的負載直流阻抗值,手冊內有標示參考值。
電解電容要先檢查。

2215 我也有一台,但這電源的控制電路不一樣,機器的版本有差。

网友:
紅圈處的輔助電源也要注意

楼主:
我來查看一下CR913!之前有查過C913 100u電容並無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