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畫佳32吋液晶電視,關於無待機燈,背光亮一下後熄滅的問題

楼主(2015-03-15):
這台是畫佳32吋銘板,品號是SG3207以下圖顯示
插電之後無待機紅燈,要用電表測試棒紅棒  碰  電源板12V,黑棒  碰  散熱片一下、拿開測試棒這時待機燈亮起。
以圖1 和 圖2 顯示,請問這是那裡故障,這一點我要如何處理呢?
圖1
圖2
再來按電源開關,開機和關機燈號顯示正常,以圖3 和 圖4 顯示
圖3
圖4
以上
在請教一個問題開關機  燈號正常,可是背光亮一下就熄滅,會是高壓板故障嗎?
請各位先進指導小弟一下。謝謝!

网友:
一閃即滅後,要量一下電源板是否還是有24V,如有那換一塊高壓試試
這塊高壓板很多,隨便找都有!

网友A:
檢查一下PIN座有無鬆脫,遇過有幾台是PIN座有鬆脫,後來重新弄好固同住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檢查一下PIN座有無鬆脫,遇過有幾台是PIN座有鬆脫,後來重新弄好固同住就好了 ...

如果pin座無鬆脫,還是一樣如圖1 和 圖2 顯示,要碰觸一下才有待機燈,這樣會跟高壓板故障有關嗎?
請在指導小弟一下。謝謝!

网友:
這是杯弓蛇影
搭一次側的地,量測二次的電?
要小心搞到 點兵兵不少.個個都受傷喔
然後拿開測試棒這時待機燈亮起。
這豈不告訴你電源可能是好的?
即使是業者也會先試換高壓然後再拆開燈箱撿查燈管
有些花費是必要的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