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VAN-620c電源供應器維修過程

楼主(2015-03-15):
型號現格

打開機殼,發現都是灰塵,先清!

先把凸頂電容換了
上電短路了

大致測量各電壓對地阻值沒有短路
持續檢查中...................

网友A:
可以請問
1.最後一張圖是將PSU中的保險絲拆掉焊上燈泡防燒裝置嗎?
http://bbs.pigoo.com/thread-14833-1-1.html
2.為何要測量『各電壓對地阻值沒有短路』,我有觀摩其他大大的維修實例。但是沒有解釋原因!

曾經使用歐姆檔測量各電壓輸出的阻值,幾乎都是存在一定的小阻值。
如果是正常的話應該是多少歐姆?
感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請問
1.最後一張圖是將PSU中的保險絲拆掉焊上燈泡防燒裝置嗎?
http://bbs.pigoo.com/thread-14833-1-1. ...

保險絲不用拆啦!110(n)→燈泡→psu→110(l),會亮表示PSU中有短路啦!
測量『各電壓(線路)對地阻值有沒有短路』是縮小維修範圍,沒其它意義,
如果阻值偏低有疑慮時,就往那條線路查零件有沒有短路罷了!
繼續追查中...............................

楼主:
短路檢修完畢!
第一:先將一側拆下,發現未短路,所以判定短路應在一側級!

第二:依次將三顆晶體逐一裝回,發現此顆晶體所在的迴路,
           發生短路現象!

第三:檢查此迴路中,這顆二極管發生短路了!

第四:插電作測試,完修!

謝謝指教!

网友:
拍拍手鼓勵鼓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