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功率電感 型號??

楼主(2015-03-15):
請問圖片中 100 的功率電感  型號是什麼
能用何種 功率電感替代????
面板是
CMV M216H1-L01的

网友A:
如果電感故障,找個廢板隨便挖一個上面也是標示100的代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電感故障,找個廢板隨便挖一個上面也是標示100的代用即可。

有通用嗎???????

网友B:
只要是大顆的功率電感
一樣是標示100的
肯定可以代用
只是
你確定是這電感故障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是大顆的功率電感
一樣是標示100的
肯定可以代用

這顆有裂開的情況  螢幕開了一部份變黑  也沒訊號 這顆拔掉後  螢幕全白  黑色地方不見了

楼主:
我們這沒人在賣功率電感   沒法買來焊接測試  又不知道還有哪種可以替代

网友:
如找不到同规格换,我都拆下用同样大小线径、同長度漆包线重绕,很快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們這沒人在賣功率電感   沒法買來焊接測試  又不知道還有哪種可以替代

<ic995> 100UH 貼片電感 7×7×4mm (1PCS/1包) 絲印100 貼片功率電感/屏蔽電感 #5349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36112992178

參考看看
或可搜尋關鍵字 "電感 100"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們這沒人在賣功率電感   沒法買來焊接測試  又不知道還有哪種可以替代

沒屋頂的看看, 可以搜尋 "電感 10uH". 注意尺寸不要選過大, 會卡到旁邊的零件~~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9q%B7P+10uh&t=0

不過大大應該先量一下電壓輸出是否正常吧, 這顆壞掉的機率不高.
何況拔掉這顆零件後應該就會少一組電源~~

网友:
電感壞的機率  是小於 IC壞的機率

電感壞掉  目視破裂  阻抗量測斷路

100 = 10uH   只要是10uH的功率電感都可以  線粗的電感也可以

101= 100uH   102=1000uH=1mH      4R7=4.7uH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沒屋頂的看看, 可以搜尋 "電感 10uH". 注意尺寸不要選過大, 會卡到旁邊的零件~~

http://search.ruten.co ...

這顆量  沒有完全沒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沒屋頂的看看, 可以搜尋 "電感 10uH". 注意尺寸不要選過大, 會卡到旁邊的零件~~

http://search.ruten.co ...

拔掉後完全不亮  用銅線接觸  畫面全白   這棵在悍上  畫面變成黑白亂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