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而浦WM142洗衣機裝回疑問

楼主(2015-03-15):
已完成內桶DIY拆洗過程
最後裝回前,有幾處疑問點請前輩指教..
此機號應是聲寶代工
因為內桶螺帽為41mm 反牙

驗明正身WM142

為了洗內桶,所有把軟管給拆下,請問裝回時要不要對管用力吹氣

這個十字看起來可以調整,但實際近照發現有上膠..
要轉嗎?

最後一個問題,(沒有吹氣直接)裝回去後,若空桶,按下全自動,自我偵測水位會在3(共1到6)
是不是正確?為什麼不是低水位1呢?(很抱歉,在拆之前,並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故沒有先記錄)
所以會有要不要用力吹氣入管的疑問..壓力問題嗎?

麻煩大家了..謝謝

网友:
1.不用吹氣,那條是測量管內壓力,偵測水量的

2.不用轉,一轉 水位高度會不會變 我不敢嘗試....

楼主:
感謝您!
若有其他資訊請告知

网友A:
軟管裝回時,桶內水要排除,下次洗衣水位才正常
十字調節不要轉,那是原廠設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軟管裝回時,桶內水要排除,下次洗衣水位才正常
十字調節不要轉,那是原廠設定 ...

桶內水要排除
^^^^^^^^
已將阻水活塞拉出排水完成

洗衣水位正常,但請問為什麼
空桶開始的四次轉盤自動偵測重量水位不會是低水位1,而是3
原廠設定就是如此嗎?
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桶內水要排除
^^^^^^^^
已將阻水活塞拉出排水完成

1號水位是留給手動設定水位時用的

楼主:
有底了!
感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