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汙水泵跳積熱(45A)的問題?使用錯電壓會燒嗎?

楼主(2015-03-15):
一 積熱電譯設定11A 啟動後45A跳脫 起問甚麼問題?
二 使用錯電壓會燒毀嗎??110 用到 220
三 河見sf-21au單相有通用的嗎?(使用110與220)
   感謝前輩解答

汙水泵浦

汙水泵浦

网友:
一、功能:積熱電驛一般串接於負載之前或接於電磁接觸器之後,做為負載的過載保護用;並不具備負載短路之保護功能。
二、瞬時不會,持續莎喲拉哪,如果懷疑實測便知一二是否可用。。
三、不同電壓不通用,因汙水(沉水)使用,需告知廠商或經銷商單向110V或220V會事先內部結線(會標示使用電壓),內部需灌冷卻油組件需密封。如外部結線可自行設定(會有結線接線圖)。
     如是問汙水汞廠商,你的管線是活動式(普及式/通用型沉水馬達),各廠都相容。如是固定式汙水接口需綁定廠商或相容它廠修改,不然汙水汞與汙水管同步更換修改。

下圖單相
外結線的沉水馬達(110V/220V)
新品

接線圖

接線

故障品

內結線的沉水馬達(110V)
應急用

以上參考

网友:
外觀滿滿的泥土
裡面的水車8成也被泥土給卡住了
馬達上電後如果沒有轉動
那怕馬達是正常的
還是會出現過電流

楼主:
感謝 !馬達有動沒卡死…電流太高 !覺得奇怪 ?!45也太高了ㄅ

网友:
馬達110V接到220V的電
短時間內馬達也是會轉動,而且會出現過電流
如果馬達內部的線圈有短路,馬達也是有可能會轉動
同時也會出現過電流,而且轉速會異常
這顆馬達不大,送修划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