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兩片Acer Aspire M1640主機板不開機

楼主(2015-03-15):
為了證明是BIOS的問題,還是整合橋的問題,所以在網路買了兩片測試一下
兩片主機板末3碼分別B5C及A29,
B5C則重燒BIOS無效,後加助溶劑用熱風槍吹整合橋,則跑碼
A29則直接加助溶劑用熱風槍吹整合橋,則跑碼
結果證明Acer Aspire M1640主機板,容意虛焊,且灌XP時對SATA硬碟不支援
而把bios重灌最新版,可對灌XP時方便性
購買照片,兩片主機板末3碼分別B5C及A29
兩片主機板不跑碼
把bios重灌最新版
更新無效再回焊
B5C跑碼
A29則直接加助溶劑用熱風槍吹整合橋
B5C,A29完工,測試

网友:
竟然為了驗證這件事,特地去拍了兩片

楼主:
哈哈!也賺了兩片

网友:
會重修 可在散熱片上加風扇可以撐過3個月

网友:
加助溶劑用熱風槍吹整合橋是否容易再發生不跑碼情況?

网友:
請問新版bios哪裡可下載

楼主:
http://twsupport.acer.com.tw/driver2.asp
aspire/M1641

网友:
恭喜完修,不過兩片修復文放在同一篇跟照片放在一起,有一點擠,建議一片一篇修理文,不但清楚易讀,也不至於混淆,建議還請參考看看!

网友:
恭喜hcp大完修

网友(2015-05-07):
小弟也有一台電腦是這一片主機板,買來第三年才發現整合橋超燙的,趕緊上風扇,用到現在也5,6年了!
但是有一怪現象就是若插需要外部電源的顯卡就會偶而出現開機沒畫面現象!須重開才會有畫面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