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這電源供應器是怎麼燒的阿 (明緯)LPV-100-12

楼主(2015-03-15):
沒看過這種燒法  令人眼睛一亮

機銘牌

裡面n_165|

斷腳電容n_156|

网友:
要燒成這樣的確不容易。

网友:
真的是燒了!

网友A:
靠腰我有一顆50W的... 有點抖...

网友B:
我看過是與AC380V有短路.造成燒毀的.您注意看是從2次側往一次測燒過去的.故障程度遠超過這POWER的功效所能造成的可能.通常只是FUSE燒斷的最大功率的程度.

网友C:
該機器是接一般市電? 還是UPS呢?

我遇過一次客戶端將整台機器燒掉,我到現場查驗後真想問候她老X

我現場量測客戶端的UPS供電端,其電壓竟然高於240V AC

一段時間下來把設備power端整個燒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該機器是接一般市電? 還是UPS呢?

我遇過一次客戶端將整台機器燒掉,我到現場查驗後真想問候她老X

這個來源與使用環境已經不可考了

因為我不是原來的使用者
拆開來我臉也是很黑n_165|    灌矽膠  不愧是好稱IPX67的   矽膠我看占了大半重量

我看像這應該是雷擊  或是當充電器  結果蕭特基掛了  電從電池那邊灌回來惹的禍
如果有個二極體或是保險絲就不會有這麼麻煩的事發生了

過電壓 電容會先鼓起來

那個UPS供電也是很有趣   架設的人沒有量就上了??  還是後來電壓跑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過是與AC380V有短路.造成燒毀的.您注意看是從2次側往一次測燒過去的.故障程度遠超過這POWER的功效所能 ...

要是原來的主人有上個保險絲就好了  (怨n_0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靠腰我有一顆50W的... 有點抖...

不會拉   明緯的電源供應器  PCB沒有偷工減料

燒這樣了  PCB都沒燃燒   也沒焦掉
要是其他廉價廠牌的n_010|

网友:
mw的power可以燒成這樣,真的不容易
感覺起來應該是遭雷擊

長期滿載工作,造成電解液乾枯
進而高溫燒毀

板大 高壓區還活著嗎?

楼主:
今天稍微清了些矽膠掉
全觀

高壓區

低壓區

挺震撼的n_167|

网友:
整台機器燒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