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SAVRIN DIY安裝日行燈燈眉&方向燈

楼主(2015-03-16):
朋友給了一組LED雙色導光日行燈條含轉向方向燈模組.
找時間就來測試看看.

由於目前日行燈如啟動即亮燈屬於改裝違規.如新車出廠即如此則不受限.
所以有兩種改法均不違規.一是加裝開關.驗車時關掉即可.一是裝在小燈或大燈.一樣啟動不會亮燈即可.
我採取第二種作法.接在小燈.即小燈開啟才會亮燈.
找到紅圈處方向燈位置.SAVRIN小燈位置在很下方.圖中看不到.

接線.

接線完成.
忘了介紹日行燈線頭.由於本例是日行燈條含轉向方向燈模組.
所以會有三條線.
紅線:接VCC即會啟動即亮.我是接小燈VCC.
黃線:接方向燈VCC.
黑線:接共地線.
很簡單吧!

換另一邊燈頭.

紅圈處也是方向燈.小燈在很下面拍不到.

接線.

接線完成.就垂下來那兩條.

以雙面膠固定在燈眉位置.
開小燈即亮.

測試閃燈黃光.

測試日行白光.

個人覺得不怎麼明顯.下次有空再改個大功率看看.
以下為一些測試影片.參考看看.敬請指教.

网友:
哈哈!照片雖刻意隱藏牌照,一點影片就露出馬腿........................

网友A:
法規奧義:由於目前日行燈如啟動即亮燈屬於改裝違規.如新車出廠即如此則不受限.
真不知這日行燈當初開發的原因為何?該不會純炫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法規奧義:由於目前日行燈如啟動即亮燈屬於改裝違規.如新車出廠即如此則不受限.
真不知這日行燈當初開發的原 ...

可參考此處:http://www.kingautos.net/604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法規奧義:由於目前日行燈如啟動即亮燈屬於改裝違規.如新車出廠即如此則不受限.
真不知這日行燈當初開發的原 ...

這就是台灣法律奇怪之處.歐規對日行燈已視為出廠標準配備.所以新車進來沒問題.
可是要是自己裝就不行.驗車即視為違法改裝.正常日行燈是要啟動汽車即啟動.開小燈會暗一點.開大燈即會熄滅.其實這只要一個控制器就可以解決.

反倒是推什麼胎壓偵測器.一組最便宜也要3千多.貴的好幾萬都有.爆胎又不全是胎壓問題.胎壓夠就不爆胎嗎?真不知道這些人都在想什麼?還是剛好承辦人他家剛好也在賣這些器材.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就是台灣法律奇怪之處.歐規對日行燈已視為出廠標準配備.所以新車進來沒問題.
可是要是自己裝就不行.驗 ...

鄭大我覺得台灣是怕有些車主把日行燈當夜間燈一起開(為了引人注目),功率太高造成對向及前車會有視覺喪失而發生危險,我常開南迴在山區無路燈只要對向或後車開遠燈,小弟我就眼睛暫時性失明,且如後車開遠燈,對向來車也都會回敬遠燈,這時前車的我又遭央,遭到前後夾擊真是苦不勘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鄭大我覺得台灣是怕有些車主把日行燈當夜間燈一起開(為了引人注目),功率太高造成對向及前車會有視覺喪失 ...

所以才說日行燈是要啟動汽車即啟動.開小燈會暗一點.開大燈即會熄滅.

現在這法規就是逼人與大小燈裝一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才說日行燈是要啟動汽車即啟動.開小燈會暗一點.開大燈即會熄滅.

鄭大您是基於日間行車安全考量,但還是會有一些不顧別人感受只想炫給別人看
鄭大 .小弟我十幾來歲第一台名流100,就給他加裝過兩顆前燈,後輪上方又加裝了藍燈,一煞車整個路面被照個通亮,還好小弟我已過了那個年紀,但現在的年青人應該也是跟我當時年少青狂時愛現一樣的心情,
我們都是安份守己,鄭大又有這方面的知識,換成別人可不一定囉

网友:
在馬路上我最常遇到~~

1.沒安全感的駕駛,晚上遠光燈、霧燈一起開....要是LED日間行車燈沒辦法關的更亮

2.超有安全感的駕駛,燈光一律只開小燈

3.環保節能的駕駛,燈光一律不用

日間行車燈比頭燈為害大!~~~因為LED夜晚會很亮很亮嚴重影響視線,尤其是路燈不密集的路段..

网友:
真酷!!!
雙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