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小胖拆機】華誼 數字萬用表 MS85 四位半

楼主(2015-03-16):
開箱

2014.6生產

配件一覽表

使用9V電池

拆機背面與外殼

單晶片特寫

拆機正面

拆機轉盤

背光燈功能

楼主:
上電壓基準源測試

購買價格

网友A:
感谢分享,不知是什么原因,对现在依然采用6F22 9V电池的数字万用表有一种怪怪的感觉,早期是技术和工艺水平限制,现在就不是了,手持表如果长期使用,电池的消耗数量和费用十分大所以在买表时对数字万用表采用的电池类型选择相当重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不知是什么原因,对现在依然采用6F22 9V电池的数字万用表有一种怪怪的感觉,早期是技术和工艺水 ...

像我用量不大 一顆9V就用到天荒地老了 但若是設計成用鋰電池 不知道會不會較好?

請問 胜利数字万用表VC890C+ 跟樓主這個比較起來 哪個較好?

网友C:
這一台多少錢ㄚ~~居然有基準元可以校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像我用量不大 一顆9V就用到天荒地老了 但若是設計成用鋰電池 不知道會不會較好?

請問 胜利数字万用表VC ...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关键是看你用万用表干什么,也就是用途,这个不确定,说什么都是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我用量不大 一顆9V就用到天荒地老了 但若是設計成用鋰電池 不知道會不會較好?

請問 胜利数字万用表VC ...

VC890C+是三位半,MS85是四位半比較高階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一台多少錢ㄚ~~居然有基準元可以校準?!

這台139人民幣
基準源是另外買的25人民幣
以上價格不包含運費

楼主:
使用AD584 電壓基準源,校正 華誼MS85
校正前,先用奇異筆做好記號,以防萬一
VR1:調整DC V

原本數值偏大,校正過後,非常滿意,基準源與實測數據如下:
2.49896V:2.4998~2.5000 跳動
5.00013V:5.000~5.001跳動
7.49957V:7.499~7.500跳動
10.00034V:9.999~10000跳動

网友C:
原來基準源可以另外買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原來基準源可以另外買ㄚ

你何時跑去深山躲起來,我都不知道啊 ...
前一陣子ciko版大有在團購喔 ...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何時跑去深山躲起來,我都不知道啊 ...
前一陣子ciko版大有在團購喔 ...  ...

沒有經常去看那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使用AD584 電壓基準源,校正 華誼MS85
校正前,先用奇異筆做好記號,以防萬一
VR1:調整DC V

VR1就是那个蓝色的精密多圈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VR1就是那个蓝色的精密多圈电位器?

對,這次我大約調了1/8圈,慢慢調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這次我大約調了1/8圈,慢慢調整

你这个土基准在哪儿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精度AD584模块电压基准ad584精密基准电压源可编程精密原装正品

谢谢提供淘宝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提供淘宝链接。

這基準源有特殊電池,淘寶集貨要選可以運電池的
我自己用聖天 電池特貨¥18

楼主:
螢幕上方可視角實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