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A42J (MB:K42JV)獨立顯卡主機板問題求助

楼主(2015-03-16):
各位大大好
請想問有沒有人有K42JV REV:2.2(記憶體槽貼紙K42JV 0207A)..獨立顯示卡N11P-GS1-A2的"改良版BIOS".....
這台一開始的問題是玩遊戲會當機..再來去裝置管理員看獨立顯卡就會消失不見..只剩intel的內顯...重開機或重灌電腦就會好..起初以為GPU問題...換棵新的GPU上後就OK了...測3D...燒機都正常..測試時間超過5小時...監控溫度也都正常...客人拿回去二天問題再度出現....這次獨顯不在出現了..都只剩內顯...一開機風扇就全速轉...一想到的就是BIOS有問題...有刷以前備份下來的....開機後風扇正常了....獨顯也正常了...安裝獨顯驅動都正常了...但又出現另外一個問題...就是網路卡出現驚嘆號...怎麼裝驅動都一樣...萬用的..官網的..BIOS刷完是207版....有上官網抓212版的更新到212一樣都沒用....這應該也是BIOS在做怪...不知道有沒有大大有所謂的"改良版的BIOS"...或是知道可以用別的板子的BIOS用....謝謝~~

网友:
用這套刷MAC就好了
BT
純DOS模式下刷
執行
BT1 輸入12位MAC
BT2 輸入12位MAC

MAC在記憶體座那白色貼紙12碼

工廠版BIOS也是要刷MAC

還有直接在作業系統控制台-裝置管理員-網路介面卡-網卡型號按右鍵-內容-進階-NETWORK ADDRESS 輸入12碼就可
不過每次重灌都要設定一次

楼主:
感謝獅子魚大大提供的資訊....
網路卡的問題解決了...
不過又有別的問題出現了...
開3D MAEK測...跑到一半就黑屏風扇狂轉....
只能強制關機重開才會好...
再測還是一樣..會不會又是顯晶問題...
但突然回想到一件事...3dmark都會分階段測硬體上的東西
會黑屏死當時都是在同一個階段...
再開下去測一看...都是到測CPU TEST這皆段就會黑屏....
想說會不會CPU也掛了...換了CPU還真的好了...
經驗分享給大家....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獅子魚大大提供的資訊....
網路卡的問題解決了...
不過又有別的問題出現了...

是超頻弄壞了還是過溫燙壞了??

楼主:
小弟猜應該是高溫燙壞的吧..
客人是說這台筆電買來就都拿來玩3D遊戲...
5年了....以筆電來講...遊戲操5年算蠻耐操了...
有告知客人不能再拿來操遊戲了..
不然很快又會掉了..
畢竟長時間操下來..
MOS、PWIC或其它元件也會老化...
供電方面也不會像新東西一樣能穩定的替每個元件供電了

网友A:
另一方法就是把獨顯晶片拆了 , 只用 CPU 的內顯 顯示 , 這也要客戶同意才行

你說換 CPU 那還要另加費用吧! 客人願意那還好

不然一顆 CPU ( i3 或 i5 ) 不是貴貴 ..

你這 cpu 還能拆換型 , 現在新款筆電 cpu 很多都焊死在板子上 , 難修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一方法就是把獨顯晶片拆了 , 只用 CPU 的內顯 顯示 , 這也要客戶同意才行

你說換 CPU 那還要另加費用吧! ...

客人說這台己經不會拿來打遊戲...
只要能上網打打作業就好..
所以我就免費送他一棵P6200...
若再出問題我真的會把GPU給拆了..
之前有一台MSI CX420就有過這情況..
客人就接受GPU拆了用內顯...
到現在活的好好的...

网友:
其實很多筆電設計很有問題,廠商只要挨過保固期就不是他們的事情了,換言之對廠商有利
對客戶無益....

關鍵點在於他們把CPU和獨顯GPU共用一根熱導管散熱模組,變成一邊很燙一邊就散熱不良
,晶片內傷功能就會異常。

网友:
說真的應該是要使用者當白老鼠實驗配合晶片廠商設計 ,

因就是想要省電讓電池續航力增加 , 自動在那切換顯示功能 ,

切換到出問題剛好過保 , 奸商 - 機子都不壞那也要倒

還是要感謝這些奸商 , 不然市面維修的可能都要收攤

网友B:
ASSU K42相關系列問題很多一一!!我這邊也一台K42JR 有實會開有時不會開(要從開很多次才可以開機 但無法用電池開機@@

网友:
引用 网友B:
ASSU K42相關系列問題很多一一!!我這邊也一台K42JR 有實會開有時不會開(要從開很多次才可以開機 但無法用電 ...

應該可以參考這篇裡的一些維修方法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highlight=k42j

网友:
劲,真系鬼甘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