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商用逆滲透RO機配管

楼主(2015-03-16):
今天收到類似的機種,可是它的水管被客人自己亂拆

請問這台的內部配管要如何接

网友A:
姊姊~~~詳細交代一下它幾組大粗濾幾組濾心組合

网友:
萬變不離宗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 ... 2.2.103.mnO0_4l5gIk

都是差不多的    加壓   過濾膜  控制方式  稍微想一下  就可以找到接法了

是說你業務還真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姊姊~~~詳細交代一下它幾組大粗濾幾組濾心組合

跟圖片的一樣
4支RO膜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圖片的一樣
4支RO膜

請你參考一下上述的圖~~~~粗濾和RO膜及相關小T濾芯的相對應關係..

网友:
你這一台應該和一般的 RO 接法類似,兩個加壓馬達分別控制各兩個 RO  膜。

這樣的接法好處是造水量較快。

你只要了解 RO 機的基本接法可了解其接線了,一般說來外接四條管線:

1. 第一支濾殼接進水
2. RO 管有 3 個接口,下端兩個一個是接高壓,同時接到壓力桶,這個接口一般會再接一支濾心到取水口。一個透過限流閥接到排廢水

RO 構造不難的,多查一下管線很容易了解的。

加油!

楼主:
那就兩顆馬達進水都接一起,出水端再一顆馬達接兩支ro模,另外一顆也接另外兩支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兩顆馬達進水都接一起,出水端再一顆馬達接兩支ro模,另外一顆也接另外兩支 ...

這台的接法,我想應該是:

1. 第一管會接兩組馬達,為何要兩組呢,加大其壓力
2. 第三管接四支 RO 膜,為省成本,可能是兩個並為一個用(也有可能 4 個併為一個),例如一個 50加崙的 RO 膜,理論上兩個並在一起,就可到 100 了,兩組呢,可到 200 加崙,這也是為何要用兩個馬達的原因了
3. 你可看一下 RO 膜廢水排放端所用的廢水比有幾個(可能會有兩個)

另外,你 PO 的圖過少,較難判斷。若可以可 PO 上背面及兩側圖,問題就更清晰了。